已结束【有奖话题】学习电路设计的路上你遇到过什么有...

楼主(2020-12-14):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本话题已结束!
恭喜@grhr @shendu0032 两位幸运用户获得小礼品!
请给邮箱:zhangxy@21ic.com 发送邮件
邮件格式:【电路】+ID+姓名+电话+地址
奖品将为您保留一周哦!预期作废!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各行都有有趣的事

小管家网上冲浪看到这样一段

以前做板子,一般都是腐蚀单层板,高级一点做双层。完全没有设计参考面的意识,更不要说考虑回流路径了,线都是连上就行。然后,就是EMI问题一大堆。学生时运气好的话,低速电路不怎么体现。记得有一次运气差,一个电机驱动的超强EMI耦合到一个信号线上,导致程序各种跑飞,还完全找不出原因。最后重画板子莫名其妙解决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后来看了黑宝书(HSDD高速数字设计),被作者一句“很多人总是认真设计信号回路的前半段,而将后半段交给上帝,他们真是愚蠢”疯狂打脸。

我相信这样的事情你的身边也肯定不少!!

速度讲出来让我开心一下!虽然我不一定能GET到你们的点!但肯定你们都是能get到!

参与本话题者均可得到10家园币
小管家会选出两名说出自己亲身经历的有趣事的幸运用户两名赠送21ic周边礼品哦!

高速板 倒是没画过 天线的板子画过几个 确实挺坑的
这样的事情确实挺有趣的。

网友A:
EMC  电磁干扰的问题,比如一个信号的放大器输出 4~20MA 旁边儿一有电机来回启动,信号就有干扰!经验少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关于电路设计,我记得第一次做板子还是单面板,那个时候不太懂,就意味随便摆,不用看电路,比如所有的电容都接一起,那就好布局了,一个地一个信号源,等等这样的,后来不出所料,当把板子弄出来基本上就什么都跑不出什么结果,后来是做摄像头,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板子总是有干扰或者是噪点,后来问一个老手,他就跟我说,I2C一定要包地,等等,总之,人生就是一路学习一路犯错的过程,只是不懂就要问,这样才能减少错误,学无止境啊。

网友C:
大学的时候在实验室做那种烟雾报警器,那时候也是刚入门的时候吧,做东西有学长带着一起做。主要就是协助学长一起做吧,打打杂。然后学长把任务分配给我们,让我主要完成的是一个小的程序模块,还有就是电路的焊接。程序中的错误的低级错误是经常的犯了,像是变量的重定义,或者变量定义的不合适呀,就是变量超范围,自己菜有解决不了,然后就是网上百度,那时候不知道怎么百度,就是趁着和学长吃饭的时候一起说一下,然后又是让学长看下自己写的程序。学长每次都有点抱怨了,你这坑是不准备爬出来了吧。(暗示又犯的同一个错误。)硬件电路部分我当时焊工还是可以的,但是那次也出现了问题,就是基本上焊好了,然后最后把程序烧进去的时候出现了问题,就是他不工作,我一度很质疑学长写了程序是不是有错误,尽管当时编译后也没错误。然后我就开始抬杠了,不过最后错误还是出现在我身上了,发现有一个引脚忘记接地了,检查了两天才检查出来。最后请学长喝了奶茶,请求原谅了。通过那件事情以后我知道了,自己做事情的时候还是应该细心认真点的,这也是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最基本应该做的事情了。

网友D:
一次读取一块电表的数据,电表的电流线接错了。然后,电表烧了,电闸跳了,周围同事的电脑都关机了,我的电脑显卡打坏了。

网友E:
一位大专生进厂做电工,更换白炽灯灯泡是时,其反人类操作居然转动灯座而非灯泡,结果送电瞬间短路——电闪雷鸣呀!本人初次维修电子设备为二十年前的手机充电器(当时电子充电器可属尖端产品),结果由于经验欠缺忘记将整流桥四支二极管全部换掉(有两支表测击穿),而导致短路故障,着实是**深刻!

网友F:
开始用万用表都不会用,这种档位随便用啪啪啪的把专用标内置保险烧掉

网友G:
以前公司来了个女的,长得挺好,在一帮老爷们中来了个女生,大家都很开心。这下好了,"**搭配,干活不累了","连空气都觉得香甜的了"。然后下午让她调试板子时,有个板子上的电容不知道被焊反了,通电炸了,很大的响声,当时就把人家姑娘吓哭了...然后第二天就就...不来了。然后焊板子的那家伙,被我们群体DISS了整整半年~~

网友H:
RISC-V还并不能成为x86或者Arm这种比较通用的产品,主要原因在生态。RISC-V就像是设计师手中的图纸,虽然很重要,但是图纸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需要结构工程师,原料采购,施工队,装修队等一系列人的参与完成后,或者可以居住,或者可以成为商场。这栋房子才有了真正的价值。虽然说目前也有不少编译器才开始支持RISC-V,但是依旧很少。

跑错片场了,兄弟

网友I:
1.电容画反过。。。直接炸了 喷火了
2.三极管驱动电路 匹配电路没整好 要不就是管子放大倍数没弄好 整的声音怪怪的
3.蓝牙天线板,铺地了 给天线圈圈诅咒了  本来10米 现在变成1米了  哈哈

网友J:
第一次画板子,双面板,看了一半的视频就开干了,画好原理图,封装,摆好器件开始走线,那真的是一塌糊涂,明明可以将地线打过孔到反面,覆铜的时候不就通了嘛,就硬连,一个简单的板子画的乱七八糟。这就算了,打板回来这个封装小了,那个大了,真的是一言难尽

网友K:
真的是太感谢小管家了,这个活动很好。@21ic小管家 正好我也有一些感想,不妨分享一下。我现在是大三,学的也是硬件电路。我的第一块板子是从网上**的一张PCB名片,修改了一下联系方式和QQ,换了自己喜欢的一句话。
而且这张名片还具有尺子的功能。考试时,带着这张名片作尺子也是别有意思的哈。这就算是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PCB板,当然没有什么实际的电路功能。这发生在我大一暑假。这个暑假我就充满在这块PCB板的美好憧憬之中,之前加入学校的科协,他们宣传了一些大神的PCB 。哇,真是一件艺术品。当时我是深深被其打动,感想哪一天我也能画出这么好看的板子。对了还有一张皮卡丘的板子,我感觉我可以画出来的,也分享给大家。是在B站看到的。难度不大,还挺可爱的。
下面就是做比赛,做项目,需要真正画出具有现实功能的电路板子。我参加的第一个需要我画板子比赛还是江苏省机器人大赛,当时用覆铜板画了个计数器。也就是两个红外管,放在跑道的起点和终点。主控用51。
此处应该有一张照片。这是我的第一个PCB覆铜板。
我现在用双面胶粘在我实验室的位置上,提醒自己,面对这个板子,我无语凝噎。真是太多的错误。就是因为我对覆铜板的无知,最后才乱七八槽。做过覆铜板的人一眼就看出来我的错误了吧。最后这个任务我还是没有完成,而是在洞洞板上直接飞线,用核心板的接插件,方便插拔。可以说,我的第一个项目失败了。
好了我的第一个项目分享至此。下次我重新发帖。这边回复不太方便。正好还有我的2020年终总结。等忙完这周的课设,下周的大创答辩,下下周的自控和电机考试,以及下下下周的毛概考试,以及下下下下周的工程实训。期待吧,我的2020.最后再@21ic小管家

网友L:
有没有被电击过,这感觉!!!!!!!

网友:
功率地没设计好,芯片用的时候也没有异常发热,一段时间后损坏

网友M:
上学时做可调方波设计时,幅度和周期不能同时调节随便换颗电容就可以实现,真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N:
马上就要开始了但是还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入手搞PCB板子,有没有入门的教程可以使用的

网友O:
回忆了下,大一模电课上做的课程实训,跟人组队设计一个方波电路,像multisim还好说,能够仿真一下波形,但是protel就很懵逼,都不会用,像元件库,封装库这些根本不懂,后边好不容易把pcb整出来,拿去电路板腐蚀这些也是很折腾,结果最后板卡做出来,电路板性能也不好,感觉很失败!

网友P:
遇到过太多的问题了,外形尺寸画错,器件封装画错,封装画错导致烧器件,丝印画错,电源回路画错。。。。。。

网友Q:
刚毕业实习时,一个同学把万用表打到电流表 不小心量了一下AC220V,万用表当场炸了。把我们吓的一跳

网友R:
新买的电池,换接口的时候,两根线捏在一起就直接上钳子,然后就是来电火花加电池变烫。

网友S:
改了一块20层的板卡   打错了一个孔   回来焊接了10块   最后发现问题了
直接造成损失10多万  上面能拆的器件都拆了

网友T:
刚开始做维修时,能把电解插反,你们说这是心大,还是胆大

网友U:
引用 网友H:
RISC-V还并不能成为x86或者Arm这种比较通用的产品,主要原因在生态。RISC-V就像是设计师手中的图纸,虽然很 ...

看着大家满满的回忆,你这...好逗。。

网友V:
用示波器直接测量热地电路板上的可控硅, 刚碰上就炸管了,换了一块测,又炸了,再换一块测,又炸了,不敢测了...

网友W:
第一次设计、调试电路板,AD信号采集,为了保护MCU的IO口,加了个保护二极管,焊反了,AD信号怎么的只有零点几伏,这一通查啊,整整耗了一个多星期,就差带着板子去原厂办事处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V:
用示波器直接测量热地电路板上的可控硅, 刚碰上就炸管了,换了一块测,又炸了,再换一块测,又炸了,不敢测了... ...

热地。。。热地。。。热地。。。 好吧,我也遇到过,板子干掉不说,大几百的下载调试器直接报废。

网友X:
哈哈,我也来秀一波。回忆了一下,确实有几件事不堪回首,看看这个关于火的帖子能不能火:
(1)读研时代,去一个公司实习,那时候对电路完全不懂,公司做发电机测试时,需要加一个电阻负载,我为了省事,上了一个普通的直插电阻,结果发电机转起来以后,电阻直接起火了。。,那是真的直接起火哇。。。当时我居然还不知道为什么。。。。。
(2)5V信号转3.3V信号,我使用了1117,结果带我的师傅笑了一天。。。。、
(3)最搞笑的事是,去年做一个项目,第一次使用NMOS搭防反电路,电路画错了。反接以后,电解电容的两端实际上承载的是负压。我就知道电路不对了,但是俗话说得好,没炸电容的工程师不是好工程师,我就等着等着,随着砰的一声,我居然恬不知耻的笑了。。。我终于炸过电容了,哈哈哈

现在想想,还是年轻的时候好,逗比青年欢乐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