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SensorTile】使用软件I2C驱动传感器

楼主(2020-12-14):
前一段时间,已经成功移植MicroPython到了SensorTile上,各种指令可以正常使用了,然后就开始研究驱动传感器的问题。但是遇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MicroPython不支持3-wire(半双工)模式的SPI,而SensorTile上就是使用了这种方式,这样就不能直接使用硬件SPI接口了。

开始设想先设置标准SPI接口,然后利用stm库,通过设置SPI2的寄存器,将SPI切换到3-wire模式。但是经过一周左右的实验,发现这种方法目前行不通,SPI上无法读取到任何数据。看来最后的方法是只能使用软件SPI或者I2C了。而使用软件SPI的速度不比I2C快,程序还麻烦一些,所以决定使用软件I2C的方式。

在micropython中,已经内置了软件I2C/SPI的驱动,使用方法是:

    machine.I2C(-1, sda=machine.Pin(XXX), scl=machine.Pin(XXX))

-1就代表是软件串口,后面参数就是可以指定任意两个GPIO作为I2C的通信线。

下面代码就是基本的使用方法,为了使用I2C,需要将传感器的CS设置为高,这样才能进入I2C模式。最后用i2c.scan()搜索设备,可以搜索到4个设备,说明I2C可以正常工作,下一步就是写传感器的驱动了。

  • paste mode; Ctrl-C to cancel, Ctrl-D to finish
  • === from machine import I2C, Pin
  • ===
  • === i2c = machine.I2C(-1, sda=machine.Pin('PB15'), scl=machine.Pin('PB13'))
  • === sda=machine.Pin('PB15', Pin.OPEN_DRAIN, pull=Pin.PULL_UP)
  • === scl=machine.Pin('PB13', Pin.OPEN_DRAIN, pull=Pin.PULL_UP)
  • ===
  • === CS_LPS22HB = Pin('PA3', Pin.OUT)
  • === CS_LPS22HB(1)
  • ===
  • === CS_AG = Pin('PB12', Pin.OUT)
  • === CS_AG(1)
  • ===
  • === CS_A = Pin('PC4', Pin.OUT)
  • === CS_A(1)
  • ===
  • === CS_M = Pin('PB1', Pin.OUT)
  • === CS_M(1)
  • ===
  • ===
  • >>> i2c.scan()
  • [25, 30, 93,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