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MCC如何安装

楼主(2020-12-14):
MPLAB版本为:MPLAB X IDE v4.15
安装MCC时提示缺少插件,但是这个插件找不到,哪位能提供一下,或者有没有其他方法。
谢谢。
提示报错如下:

网友A:
在老的环境maple8.84下如何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老的环境maple8.84下如何安装?

老的MPLAB 不支持MCC....换X IDE 吧.

网友B:
新的X IDE都到V5.45了...
你这个4.15好像旧了点, 换新的试试??-

网友C:
下载最新版的MPLABX

网友D:
4.15版本太低了。不支持的。

网友E:
如何进行验证呢?

网友F:
这个插件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网友G:
有这个插件的下载链接吗

网友H:
升级一下版本吧

网友I:
升级软件的话 会不会自动安装插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