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连接好了硬件

楼主(2020-12-14):
分析了原理图,SD卡使用的是SPI3驱动,为了方便,就把它用来驱动ws2812b rgb led了,只使用了它的MOSI管脚.
根据上图,可以知道SPI3的MOSI位置如下:
焊接一根导线引出来,方便接线。

根据SWD接口引脚顺序,Pin3是GND。
最后,这样连接起来,两者共地。

网友A:
然后呢,没有代码?

网友:
什么板子?说的好突然。

网友B:
这算是一种引脚复用吗

网友C:
这个引脚的驱动能力是多少

网友D:
试验的效果非常好啊

网友E:
sd卡都可以选择什么种类的驱动呢

网友F:
调试起来应该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