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维护

楼主(2020-12-14):
质量流量计维护
  质量流量计在长期时使用后,偶尔会产生一些故障,但是在运行期故障一般都是由于雷电打击、环境条件变化、流量传感器内壁附着层引起的。长时间不处理就会损坏流量计,降低流量计的准确度和受用寿命。那这边就具体为大家介绍下常见故障原因。

  1)雷电打击

  质量流量计容易在仪表线路中感应出浪涌电流和高电压,使仪表损坏,尤其是从控制室电源线引入占大部分。它主要通过励碰线或传感器与转换器之间的流量信号线或电源线等途径引入。

  2)环境条件变化

  质量流量计在调试期间正常运行工作一般是在环境条件尚好,没有干扰源的情况下。但是这样容易疏忽安装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环境条件变化,运行期间出现新的干扰源,就会干扰仪表的正常工作,从而流量计的输出输出信号就会出现波动。就比如在流量计附近管道上进行电焊,附近安装上大型变压器等现象。

  3)传感器内壁附着层

  由于质量流量计常用来测量脏污流体,运行一段时间后,常会在传感器内壁积聚附着层而产生故障。这些故障往往是由于附着层的电导率太小或太大造成的。所以,应及时清除电磁流量计测量管内的附着结垢层。若附著层电导率显著高于流体电导率,则电极回路将出现短路,仪表也不能正常工作;若附著物为绝缘层,则电极回路将出现断路,仪表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