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ensortile的BLEservice创建属性notify

楼主(2020-12-14):
1、相对而言,SensorTile的程序,框架实在是太大了。覆盖了全系列的Nucleo板和各种BSD,middleware的接口。不过,对于不常使用STM32的开发者来说,熟悉这个架构确实相当不易。本程序中各个参数的定义根据不同的层次,分布在不同的文件中。
如前述的文件从0x800 4000开始启动,其实是在src/system_...L4xx.h中的文件定义的,如果把offset设置为0,就可以从起始执行程序。
提供起始位置,是先加载一个bootloader,实现部分硬件初始化,和OTA功能的。本例程经测试,如果直接从offset=0开始执行,就不能顺利启动。
2、现在在测试sensortile和app连接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在sensortile上启动的BLEservice 服务,定制的运动传感器characteristic选择的属性是notify,所以,当我希望从APP端读取这些服务时,直接就显示read error。在排查了一通后,才发现这个只能被notify,但是不能够read or write。当然,如果用提供的SDK范例,就可以直接跳过这个问题。如果希望把这个东东嵌入到手机中的游戏时就会直接被碰掉。还要读BLE规范,才能找出方法。
算是个小分享了。

网友:
最近出了不少传感器和无线的芯片单片机。

网友A:
楼主分享的资料好

网友B:
它的这个属性主要用于什么呢

网友C:
如果不熟悉他的框架 怎么入手呢

网友D:
这个属性使用默认的可以吗

网友E:
连接的时候会出现断开的情况吗

网友F:
是内嵌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