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调试线问题

楼主(2020-12-14):
以前在使用STM32时,使用SWCLK和SWIO+GND就可以脱机烧录和ULINK2在线调试,MM32似乎一定 要加上一条NREST线才能脱机烧录(第一次可以,以后再也烧录不进去),请教一下版主,MM32是一定得要RESET线才能调试和烧录么?因为调试线与RESET线在芯片的两个不同方向,对以前的电路板走线有点改动麻烦

网友A: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现在是还没成功仿真,用的是MM32F0010,看规格书的管脚说明,没有列出哪个腿是NRST复位脚,搜索复位脚倒是有一堆说明,现在我还卡在这部呢,还没联机成功。

网友B:
@一楼,调试MM32MCU与大部分CortexMx一样,可以使用nReset pin,也可以不使用nReset pin。由于芯片规划和定义时的差异,特别是芯片擦除操作的差异,建议使用nReset pin。
@e二楼,MM32F0010,在仿真和编程时,都不需要使用nReset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