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IMX6ULL开发板Linux RS232/485驱动实验(上)

楼主(2020-12-14):
在 arm 设备中串口是很常用的一个外设,不仅可以用来打印信息,还可以用于外接设备和其他传感器通信。根据不同的电平,串口分为 TTL 和 RS232,但是在 Linux 内核中的驱动程序是一样的,在串口上外接RS485 类似的芯片就可以把 RS232 信号转换为 RS485 信号,非常方便。在 i.MX6UL 终结者开发板上,RS232、
RS485 和 GPS 模块都接到了 UART3 接口上,内核驱动都是一样的。在本章来学习一下串口驱动。
53.1 Linux  下的 UART  驱动框架
53.1.1 uart_driver  结构体
在 Linux 中 uart 和 I2C、SPI 一样,提供了串口驱动框架,只需要按照提供的串口框架函数编译驱动即可。一般来说串口驱动都已经实现好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设备树文件中,添加相应的设备节点。当设备和驱动匹配成功后,串口就能够正常工作。
在 Linux 中,用 uart_driver 结构体来描述串口,uart_driver 定义在 include/linux/serial_core.h 文件中,内容如下:
295 struct uart_driver {
296 struct module *owner; /* 模块所属者 */
297 const char *driver_name; /* 驱动名字 */
298 const char *dev_name; /* 设备名字 */
299 int major; /* 主设备号 */
300 int minor; /* 次设备号 */
301 int nr; /* 设备数 */
302 struct console *cons; /* 控制台 */
304 /*
305 * these are private; the low level driver should not
306 * touch these; they should be initialised to NULL
307 */
308 struct uart_state *state;
309 struct tty_driver *tty_driver;
310 };
一般在开发板上有几个串口,每个串口驱动都需要定义一个 uart_driver 结构体来表示。
同其他设备一样,当 uart_driver 结构体创建好后,然后注册到内核中去。使用 uart_register_driver 函数来完成注册行为,函数原型如下:
int uart_register_driver(struct uart_driver *drv)
参数 drv 就是创建好要注册的 uart_driver 结构体,返回 0,表示成功,失败返回负值。
既然有注册函数,同样的也有注销函数 uart_unregister_driver,函数原型如下:
void uart_unregister_driver(struct uart_driver *drv)
参数 drv 是要注销的 uart_driver 结构体,没有返回值。

53.1.2 uart_port  结构体
uart_port 用于描述一个 UART 端口(直接对应于一个串口)的 I/O 端口或 I/O 内存地址、FIFO 大小、端口类型等信息。
uart_port 定义在 include/linux/serial_core.h 文件,部分内容如下:
117 struct uart_port {
118 spinlock_t lock; /* port lock */
119 unsigned long iobase; /* in/out[bwl] */
120 unsigned char __iomem *membase; /* read/write[bwl] */
......
235 const struct uart_ops *ops;
236 unsigned int custom_divisor;
237 unsigned int line; /* port index */
238 unsigned int minor;
239 resource_size_t mapbase; /* for ioremap */
240 resource_size_t mapsize;
241 struct device *dev; /* parent device */
......
250 };

在 uart_port 结构体中主要关注 ops 成员,ops 成员包含了串口的具体驱动函数,后面具体了解。
每个 UART 都有一个 uart_port 结构体,那么 uart_port 和 uart_driver 是如何结合起来的,要用到
uart_add_one_port 函数,函数原型如下:
int uart_add_one_port(struct uart_driver *drv,
struct uart_port *uport)
drv:与 uart_port 对应的 uart_driver 结构体,
uport:要添加到 uart_driver 结构体中的 uart_port 结构体。
返回值:0,表示成功,负值,表示失败。
卸载 UART 驱动时,也需要将 uart_port 从相应的 uart_driver 中移除,使用 uart_remove_one_port 函数来实现,函数原型如下:
int uart_remove_one_port(struct uart_driver *drv, struct uart_port *uport)
drv:要卸载的 uart_port 对应的 uart_driver。
uport:要卸载的 uart_port。
返回值:0,表示成功,负值,表示失败。

53.1.3 uart_ops  结构体
uart_ops 结构体中包含了 UART 框架中具体的驱动函数,Linux 系统收发数据最终调用的都是 ops 中的函数。ops 是 uart_ops 类型的结构体指针变量,uart_ops 定义在 include/linux/serial_core.h 文件中,内容如下:
49 struct uart_ops {
50 unsigned int (*tx_empty)(struct uart_port *);
51 void (*set_mctrl)(struct uart_port *, unsigned int mctrl);
52 unsigned int (*get_mctrl)(struct uart_port *);
53 void (*stop_tx)(struct uart_port *);
54 void (*start_tx)(struct uart_port *);
55 void (*throttle)(struct uart_port *);
56 void (*unthrottle)(struct uart_port *);
57 void (*send_xchar)(struct uart_port *, char ch);
58 void (*stop_rx)(struct uart_port *);
59 void (*enable_ms)(struct uart_port *);
60 void (*break_ctl)(struct uart_port *, int ctl);
61 int (*startup)(struct uart_port *);
62 void (*shutdown)(struct uart_port *);
63 void (*flush_buffer)(struct uart_port *);
64 void (*set_termios)(struct uart_port *, struct ktermios *new,
65 struct ktermios *old);
66 void (*set_ldisc)(struct uart_port *, struct ktermios *);
67 void (*pm)(struct uart_port *, unsigned int state,
68 unsigned int oldstate);
70 /*
71 * Return a string describing the type of the port
72 */
73 const char *(*type)(struct uart_port *);
75 /*
76 * Release IO and memory resources used by the port.
77 * This includes iounmap if necessary.
78 */
79 void (*release_port)(struct uart_port *);

81 /*
82 * Request IO and memory resources used by the port.
83 * This includes iomapping the port if necessary.
84 */
85 int (*request_port)(struct uart_port *);
86 void (*config_port)(struct uart_port *, int);
87 int (*verify_port)(struct uart_port *, struct serial_struct *);
88 int (*ioctl)(struct uart_port *, unsigned int, unsigned long);
89 #ifdef CONFIG_CONSOLE_POLL
90 int (*poll_init)(struct uart_port *);
91 void (*poll_put_char)(struct uart_port *, unsigned char);
92 int (*poll_get_char)(struct uart_port *);
93 #endif
94 };
UART 驱动编写人员需要实现 uart_ops,因为 uart_ops 是最底层的 UART 驱动接口,是实实在在的和UART 寄存器打交道的。关于 uart_ops 结构体中的这些函数的具体含义请参考 Documentation/serial/driver这个文档。

53.2 i.MX6UL UART  驱动分析
53.2.1 uart 的 的 platform  驱动框架
首先看一下在设备树文件 imx6ull.dtsi 中,串口 UART3 对应的设备节点,内容如下:
1 uart3: serial@021ec000 {
2 compatible = "fsl,imx6ul-uart",
3 "fsl,imx6q-uart", "fsl,imx21-uart";
4 reg = <0x021ec000 0x4000>;
5 interrupts = ;
6 clocks = <&clks IMX6UL_CLK_UART3_IPG>,
7 <&clks IMX6UL_CLK_UART3_SERIAL>;
8 clock-names = "ipg", "per";
9 dmas = <&sdma 29 4 0>, <&sdma 30 4 0>;
10 dma-names = "rx", "tx";
11 status = "disabled";
12 };

其中,根据 compatible 属性值:“fsl,imx6ul-uart”、“fsl,imx6q-uar”和“fsl,imx21-uart”。在内核源码中搜索这三个值即可找到对应的 UART 驱动文件,此文件为 drivers/tty/serial/imx.c,在此文件中可以找到如下内容:
267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evice_id imx_uart_devtype[] = {
268 {
269 .name = "imx1-uart",
270 .driver_data = (kernel_ulong_t) &imx_uart_devdata[IMX1_UART],
271 }, {
272 .name = "imx21-uart",
273 .driver_data = (kernel_ulong_t) &imx_uart_devdata[IMX21_UART],
274 }, {
275 .name = "imx6q-uart",
276 .driver_data = (kernel_ulong_t) &imx_uart_devdata[IMX6Q_UART],
277 }, {
278 /* sentinel */
279 }
280 };
281 MODULE_DEVICE_TABLE(platform, imx_uart_devtype);
283 static const struct of_device_id imx_uart_dt_ids[] = {
284 { .compatible = "fsl,imx6q-uart", .data = &imx_uart_devdata[IMX6Q_UART], },
285 { .compatible = "fsl,imx1-uart", .data = &imx_uart_devdata[IMX1_UART], },
286 { .compatible = "fsl,imx21-uart", .data = &imx_uart_devdata[IMX21_UART], },
287 { /* sentinel */ }
288 };
......
2071 static struct platform_driver serial_imx_driver = {
2072 .probe = serial_imx_probe,
2073 .remove = serial_imx_remove,
2075 .suspend = serial_imx_suspend,
2076 .resume = serial_imx_resume,
2077 .id_table = imx_uart_devtype,
2078 .driver = {
2079 .name = "imx-uart",
2080 .of_match_table = imx_uart_dt_ids,

2081 },
2082 };
2084 static int __init imx_serial_init(void)
2085 {
2086 int ret = uart_register_driver(&imx_reg);
2088 if (ret)
2089 return ret;
2091 ret = platform_driver_register(&serial_imx_driver);
2092 if (ret != 0)
2093 uart_unregister_driver(&imx_reg);
2095 return ret;
2096 }
2098 static void __exit imx_serial_exit(void)
2099 {
2100 platform_driver_unregister(&serial_imx_driver);
2101 uart_unregister_driver(&imx_reg);
2102 }
2104 module_init(imx_serial_init);
2105 module_exit(imx_serial_exit);
从上述代码可以看出,uart 驱动文件使用了 platform_driver 结构体,本质上是一个 platform 驱动。
第 267~280 行,imx_uart_devtype 为传统匹配表。
第 283~288 行,设备树所使用的匹配表,第 284 行的 compatible 属性值为“fsl,imx6q-uart”。
第 2071~2082 行,platform 驱动框架结构体 serial_imx_driver。
第 2084~2096 行,驱动入口函数,第 2086 行调用 uart_register_driver 函数向 Linux 内核注册uart_driver,在这里就是 imx_reg。
第 2098~2102 行,驱动出口函数,第 2101 行调用 uart_unregister_driver 函数注销掉前面注册的uart_driver,也就是 imx_reg。

53.2.2 uart_driver  初始化
在 imx_serial_init 函数中向 Linux 内核注册了 imx_reg,imx_reg 就是 uart_driver 类型的结构体变量,imx_reg 定义如下:
1836 static struct uart_driver imx_reg = {
1837 .owner = THIS_MODULE,
1838 .driver_name = DRIVER_NAME,
1839 .dev_name = DEV_NAME,
1840 .major = SERIAL_IMX_MAJOR,
1841 .minor = MINOR_START,
1842 .nr = ARRAY_SIZE(imx_ports),
1843 .cons = IMX_CONSOLE,
1844 };
53.2.3 uart_port  初始化和注册
当 UART 设备和驱动匹配成功以后 serial_imx_probe 函数就会执行,此函数的重点工作就是初始化uart_port,然后将其添加到对应的 uart_driver 中。在看 serial_imx_probe 函数之前先来看一下 imx_port 结构体,imx_port 是 NXP 为 I.MX 系列 SOC 定义的一个设备结构体,此结构体内部就包含了 uart_port 成
员变量,imx_port 结构体内容如下所示(有缩减):
216 struct imx_port {
217 struct uart_port port;
218 struct timer_list timer;
219 unsigned int old_status;
220 unsigned int have_rtscts:1;
221 unsigned int dte_mode:1;
222 unsigned int irda_inv_rx:1;
223 unsigned int irda_inv_tx:1;
224 unsigned short trcv_delay; /* transceiver delay */
......
243 unsigned long flags;
245 };
第 217 行,uart_port 成员变量 port。
接下来看一下 serial_imx_probe 函数,函数内容如下:
1969 static int serial_imx_probe(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1970 {

1971 struct imx_port *sport;
1972 void __iomem *base;
1973 int ret = 0;
1974 struct resource *res;
1975 int txirq, rxirq, rtsirq;
1977 sport = devm_kzalloc(&pdev->dev, sizeof(*sport), GFP_KERNEL);
1978 if (!sport)
1979 return -ENOMEM;
1981 ret = serial_imx_probe_dt(sport, pdev);
1982 if (ret > 0)
1983 serial_imx_probe_pdata(sport, pdev);
1984 else if (ret < 0)
1985 return ret;
1987 res = platform_get_resource(pdev, IORESOURCE_MEM, 0);
1988 base = devm_ioremap_resource(&pdev->dev, res);
1989 if (IS_ERR(base))
1990 return PTR_ERR(base);
1992 rxirq = platform_get_irq(pdev, 0);
1993 txirq = platform_get_irq(pdev, 1);
1994 rtsirq = platform_get_irq(pdev, 2);
1996 sport->port.dev = &pdev->dev;
1997 sport->port.mapbase = res->start;
1998 sport->port.membase = base;
1999 sport->port.type = PORT_IMX,
2000 sport->port.iotype = UPIO_MEM;
2001 sport->port.irq = rxirq;
2002 sport->port.fifosize = 32;
2003 sport->port.ops = &imx_pops;
2004 sport->port.rs485_config = imx_rs485_config;
2005 sport->port.rs485.flags =
2006 SER_RS485_RTS_ON_SEND | SER_RS485_RX_DURING_TX;

2007 sport->port.flags = UPF_BOOT_AUTOCONF;
2008 init_timer(&sport->timer);
2009 sport->timer.function = imx_timeout;
2010 sport->timer.data = (unsigned long)sport;
2012 sport->clk_ipg = devm_clk_get(&pdev->dev, "ipg");
2013 if (IS_ERR(sport->clk_ipg)) {
2014 ret = PTR_ERR(sport->clk_ipg);
2015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get ipg clk: %d\n", ret);
2016 return ret;
2017 }
2019 sport->clk_per = devm_clk_get(&pdev->dev, "per");
2020 if (IS_ERR(sport->clk_per)) {
2021 ret = PTR_ERR(sport->clk_per);
2022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get per clk: %d\n", ret);
2023 return ret;
2024 }
2026 sport->port.uartclk = clk_get_rate(sport->clk_per);
2027 if (sport->port.uartclk > IMX_MODULE_MAX_CLK_RATE) {
2028 ret = clk_set_rate(sport->clk_per, IMX_MODULE_MAX_CLK_RATE);
2029 if (ret < 0) {
2030 dev_err(&pdev->dev, "clk_set_rate() failed\n");
2031 return ret;
2032 }
2033 }
2034 sport->port.uartclk = clk_get_rate(sport->clk_per);
2036 /*
2037 * Allocate the IRQ(s) i.MX1 has three interrupts whereas later
2038 * chips only have one interrupt.
2039 */
2040 if (txirq > 0) {
2041 ret = devm_request_irq(&pdev->dev, rxirq, imx_rxint, 0,
2042 dev_name(&pdev->dev), sport);

2043 if (ret)
2044 return ret;
2046 ret = devm_request_irq(&pdev->dev, txirq, imx_txint, 0,
2047 dev_name(&pdev->dev), sport);
2048 if (ret)
2049 return ret;
2050 } else {
2051 ret = devm_request_irq(&pdev->dev, rxirq, imx_int, 0,
2052 dev_name(&pdev->dev), sport);
2053 if (ret)
2054 return ret;
2055 }
2057 imx_ports[sport->port.line] = sport;
2059 platform_set_drvdata(pdev, sport);
2061 return uart_add_one_port(&imx_reg, &sport->port);
2062 }
第 1971 行,定义一个 imx_port 类型的结构体指针变量 sport。
第 1977 行,为 sport 申请内存。
第 1987~1988 行,从设备树中获取 I.MX 系列 SOC UART 外设寄存器首地址,对于I.MX6ULL 的 UART3 来说就是 0X021EC000。得到寄存器首地址以后对其进行内存映射,得到对应的虚拟地址。
第 1992~1994 行,获取中断信息。
第 1996~2034 行,初始化 sport,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第 2003 行初始化 sport 的 port 成员变量,也就是设置 uart_ops 为 imx_pops,imx_pops 就是 I.MX6ULL 最底层的驱动函数集合,稍后再来看。
第 2040~2055 行,申请中断。
第 2061 行,使用 uart_add_one_port 向 uart_driver 添加 uart_port,在这里就是向 imx_reg 添加sport->port。

53.2.4 imx_pops  结构体
imx_pops 就是 uart_ops 类型的结构体变量,保存了 I.MX6ULL 串口最底层的操作函数,imx_pops 定义如下:

1611 static struct uart_ops imx_pops = {
1612 .tx_empty = imx_tx_empty,
1613 .set_mctrl = imx_set_mctrl,
1614 .get_mctrl = imx_get_mctrl,
1615 .stop_tx = imx_stop_tx,
1616 .start_tx = imx_start_tx,
1617 .stop_rx = imx_stop_rx,
1618 .enable_ms = imx_enable_ms,
1619 .break_ctl = imx_break_ctl,
1620 .startup = imx_startup,
1621 .shutdown = imx_shutdown,
1622 .flush_buffer = imx_flush_buffer,
1623 .set_termios = imx_set_termios,
1624 .type = imx_type,
1625 .config_port = imx_config_port,
1626 .verify_port = imx_verify_port,
1627 #if defined(CONFIG_CONSOLE_POLL)
1628 .poll_init = imx_poll_init,
1629 .poll_get_char = imx_poll_get_char,
1630 .poll_put_char = imx_poll_put_char,
1631 #endif
1632 };
imx_pops 中的函数基本都是和 I.MX6ULL 的 UART 寄存器打交道的,这里就不去详细的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