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我也偶偶耍下逻辑分析仪,我是做硬件的,请问这些波形...

楼主(2020-12-14):
我也偶偶耍下逻辑分析仪,我是做硬件的,请问这些波形数据抓出来,然后呢?比对数据协议?所以说还是要软件去分析这些数据更合适些。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指教下

网友A:
IIC是一个纯软件核心的数字通信协议,高级的逻辑分析仪,可以检验协议内容是不是合法、完整性等内容,如果你确实需要从波形来分析协议波形,则需要你完整的理解对应的底层协议内容,然后通过逐个数据串自己去读取波形并转换为数据和ACK信号等等,然后结合对应器件的IIC协议,再去看通信的内容。
看起来你这个逻辑分析仪还是可以的,IIC数据串都给你读取的清清楚楚,包括ACK信号,读写方向、地址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是一个纯软件核心的数字通信协议,高级的逻辑分析仪,可以检验协议内容是不是合法、完整性等内容,如果 ...

我现在用的就是逻辑分析啊!前面开始三个数据是啥意思?setup write to  00A0 +ACK  然后  0X00 +ACK  然后
setup read to  00A1+ ACK     最后结束有一个 0X7A +NAK   这些数据如何理解?

还有ACK何NAK是开始和结束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是一个纯软件核心的数字通信协议,高级的逻辑分析仪,可以检验协议内容是不是合法、完整性等内容,如果 ...

不忽悠哥   这个20块钱  据说是CP老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