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36倍频问题 用PLL将频率升到48M

楼主(2020-12-14):
我这样配置之后芯片不运行了,只要将时钟切换到PLL,芯片就不运行   哪个大神求教

  • void App_RCH24MHzToPll48MHz (void)

  • {

  •     stc_sysctrl_pll_cfg_t stcPLLCfg;

  • ///<============== 将时钟从RCH4MHz切换至RCH24MHz ==============================

  •     ///< RCH时钟不同频率的切换,需要先将时钟切换到RCL,设置好频率后再切回RCH

  •     Sysctrl_SetRCLTrim(SysctrlRclFreq32768);

  •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RCL, TRUE);

  •     Sysctrl_SysClkSwitch(SysctrlClkRCL);

  •     ///< 加载目标频率的RCH的TRIM值

  •     Sysctrl_SetRCHTrim(SysctrlRchFreq24MHz);

  •     ///< 使能RCH(默认打开,此处可不需要再次打开)

  •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RCH, TRUE);

  •     ///< 时钟切换到RCH

  •     Sysctrl_SysClkSwitch(SysctrlClkRCH);

  •     ///< 关闭RCL时钟

  •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RCL, FALSE);

  • ///< 注意十分重要 当前时钟源HCLK大于24M:此处设置FLASH 读等待周期为1 cycle(前面已经配置,此处无需重复配置)

  •     Flash_WaitCycle(FlashWaitCycle1);

  •     stcPLLCfg.enInFreq    = SysctrlPllInFreq20_24MHz;   //RCH 24MHz

  •     stcPLLCfg.enOutFreq   = SysctrlPllOutFreq36_48MHz;  //PLL 输出48MHz

  •     stcPLLCfg.enPllClkSrc = SysctrlPllRch;              //输入时钟源选择RCH

  •     stcPLLCfg.enPllMul    = SysctrlPllMul2;             //24MHz x 2 = 48MHz

  •     Sysctrl_SetPLLFreq(&stcPLLCfg);

  •     Sysctrl_SetPLLStableTime(SysctrlPllStableCycle16384);

  •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PLL, TRUE);

  •     ///< 时钟切换

  •     Sysctrl_SysClkSwitch(SysctrlClkPLL);

  •     Sysctrl_GetPClkFreq();                                                //获取PCLK时钟频率

  • }

网友A:
你这段代码没有切换到PLL时钟啊,只是切了RCH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段代码没有切换到PLL时钟啊,只是切了RCH时钟……

没复制完整,已经重新补上来了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暂时手头上没带电脑 有空试试

网友C:
没切换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