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直流母线震荡

楼主(2020-12-14):
我的直流母线开通和关断时有一个300Khz的阻尼震荡,直流电压540V,最大震荡峰峰值150V左右,请问这个震荡频率会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A:
正常,母线又不是理论无阻抗,母线上电压突变点和储能装置之间,就会存在合理的感性,突变电流速度合适,就会直接导致一个振铃,需要避免的,可以在各个接入点增加RC阻尼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母线又不是理论无阻抗,母线上电压突变点和储能装置之间,就会存在合理的感性,突变电流速度合适,就 ...

你好,寄生电感也就几十各nH,你是说和IGBT的寄生电容产生的震动吗,这个震荡频率得几十Mhz以上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寄生电感也就几十各nH,你是说和IGBT的寄生电容产生的震动吗,这个震荡频率得几十Mhz以上吧。 ...

这个尖峰跟电流的变化率有关,也就是di/dt
你搜索双脉冲测试

网友B:
尖峰大说明功率回路寄生电感大,如果功率回路优化不了了,就要加相应的吸收回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寄生电感也就几十各nH,你是说和IGBT的寄生电容产生的震动吗,这个震荡频率得几十Mhz以上吧。 ...

一米长直导线的电感约 1.8uH, 不是楼主以为的几十个纳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米长直导线的电感约 1.8uH, 不是楼主以为的几十个纳亨

我的连线长度是1CM,按你的这个值估算应该是18nH,

楼主:
我现在的疑问是为什么震荡是300Khz,按照寄生参数来计算的话震荡频率都在Mhz以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连线长度是1CM,按你的这个值估算应该是18nH,

胡说八道,一厘米,不过脑子说话
540V 直流系统,一楼提及直流母线 -- 意思至少输出或者输入有两个分支,是不是铜排不论,至少是比较粗的铜线,你告诉我正负接线一共只有一个厘米?你怎么不上天去玩更离谱的黑科技?!
算了,估计楼主是在开玩笑

振荡是 LC 形成的,几百KHz的振荡,寄生电感也许不大,那就是电容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胡说八道,一厘米,不过脑子说话
540V 直流系统,一楼提及直流母线 -- 意思至少输出或者输入有两个分支, ...

我的理解寄生电感是IGBT端子到滤波电容的连接端子间的寄生电感,我测的波形也是测的IGBT端的波形,这个寄生电感要不要加连接线的寄生电感有待商榷,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寄生电感是IGBT端子到滤波电容的连接端子间的寄生电感,我测的波形也是测的IGBT端的波形,这个寄 ...

你仔细观察波形,看看有没有产生两种甚至更多的振铃频率。
滤波吸收电容、负载电容(比如负载DCDC输入端的共模电感、电容)相当于并联的不同 LC,应该会在瞬变时产生不同的振铃,输出线电流被切断时,寄生电感上的能量总是需要一个泄放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观察波形,看看有没有产生两种甚至更多的振铃频率。
滤波吸收电容、负载电容(比如负载DCDC输入端的 ...

我这个是一个大功率的逆变电源,直流输入端只有滤波电容,没有共模电感,我把电压采样的波形发上来你帮忙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一个大功率的逆变电源,直流输入端只有滤波电容,没有共模电感,我把电压采样的波形发上来你帮忙 ...

这是电容隔离出来的纹波?还是 1:100 高压探头出来的波形?
两种情况看起来问题都不算大。
   另外这个纹波看着不像是 PWM 那样有规律,会不会是 其它设备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容隔离出来的纹波?还是 1:100 高压探头出来的波形?
两种情况看起来问题都不算大。
   另外这个纹 ...

高压探头出来的波形,还是挺有规律的,只不过是每次振三次,这三次震荡之间的频率是开关频率的二倍

PWM 频率是多少? 好像是有点不对劲

网友B:
开通和关断 有高压差分为什么不测V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