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用途有哪些

楼主(2020-12-14):
示波器的用途有哪些

网友A:

示波器是一种测试与测量仪器,可显示某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它可以在显示屏上绘制一个电压(y 轴)—时间(x 轴)图。如果您需要测试某个电子器件是否正常工作,这项功能会很有用。如果您知道移除该器件之后信号的波形会发生什么变化,您就可以利用示波器来查看这个器件是否在输出正确的信号。
请注意,x 轴和 y 轴会以网格线分成一些格子。您可以利用这种网格线执行手动测量,但新型示波器能够自动执行大多数的测量,并且得到更精确的结果。
示波器的功用不只是绘制电压—时间图。示波器提供多个输入(也称通道),每个通道都能独立工作。因此,您可以将通道 1 连接到某个器件,并将通道 2 连接到另一个器件。随后,示波器可以绘出通道 1 与通道 2 分别测得的电压之间的比较图。该模式称为示波器的 XY 模式,适用于绘制 I-V 图或 Lissajous 图。根据 Lissajous 图的形状可以得知两个信号之间的相位差与频率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