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博文--如何设计汽车瞬态和过流保护滤波器

楼主(2020-12-14):
如今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已经有汽车工程师开始构想新的汽车信息娱乐系统,但该系统在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内不会实现。这是因为,信息娱乐系统应用对电源有很多要求,而且该应用目前仅处于概念阶段。随着信息娱乐系统具有日益复杂的电子功能,其所需的集成电路(IC)数量越来越多,而且这些IC都会共享12V电池的功率。
设计电源架构时需要加入电源调节和保护功能,这样才能确保系统在出现各种瞬态事件时良好运行。
在这篇**中,我将介绍应该注意的几种典型瞬态,以及TI如何帮助满足瞬态保护需求。

浏览此**,并查看参考设计:

楼主:
典型瞬态
在四种常见场景中可能会发生瞬变。
图1所示为第一种场景,即在交流发电机给电池充电的过程中,电池断开导致的负载突降事件。负载突降会导致电压上升;交流发电机的集中式钳位电路将出现35V的最大电压。
112V系统的负载突降曲线
图2所示为第二种场景,即电源断开时,在与电感负载并联的模块中产生较大的负电压峰值(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7637-2测试脉冲1)。
2ISO 7637-2测试脉冲
图3所示为第三种场景,即系统的大容量电容在启动期间导致浪涌电流,它会在电容器充电时引发更大的电流。
3:启动期间的浪涌电流曲线(具有较大的容性负载)
第四种场景是电池电压降低。图4所示为冷启动,即发动机在环境温度低的条件下启动。
4:典型的冷启动波形

楼主:
瞬态保护
提供瞬态保护的一种方法是使用理想二极管控制器。如图5所示,使用电流感应放大器和理想二极管控制器可以实现额外的过流保护,从而提供优于滤波和电源调节的全面保护解决方案。
5:汽车瞬态和过流保护滤波器保护方框图

楼主:
负载突降保护
LM74810-Q1 利用过压可调节特性,可在不需要的负载突降事件中提供保护。如图6所示,LM74810-Q1的OV引脚可使用比较器发送出现过压事件的信号。这会断开用于驱动Q2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的HGATE电压。额定电压较低的下游元件没有输入端发生瞬变时所需的电压范围,而将连接至OV引脚的电阻分压器调整至您所需的阈值,则可以使用此类下游元件。LM74810-Q1器件的额定输入电压最大为65V,可在发生35V峰值电压的瞬态事件时继续工作。
6:具有过压保护功能的LM74800典型方框图

楼主:
负电压瞬态保护
LM74810-Q1,连同适当的MOSFET和输入端瞬态电压抑制器(TVS),可在发生ISO 7637-2测试脉冲1等高负电压瞬变时为系统提供保护。如果输入电压为负,则LM74810-Q1关断并将DGATE拉低。然后,图6中Q1的体二极管为系统提供反向电压保护,并防止产生负电流。一旦输入电压恢复标称值,LM74810-Q1则重新导通,并使MOSFET正常工作。
TVS二极管可在ISO 7637-2测试脉冲1(典型值100V或以上)产生较大的负电压尖峰时保护LM74810-Q1。输入端TVS的击穿电压应在35V负载突降和LM74810-Q1的65V最大额定电压之间。出现负电压时,TVS二极管击穿电压应高于电池反向连接时的电压,同时也要低至使TVS的负钳位电压不超过Q1 MOSFET两端的电压。

楼主:
浪涌电流限制
LM74810-Q1具有浪涌电流限制功能,可在启动期间控制电流大小。输出端电容会限制电流,从而确保元件内不会流经超出安全工作范围内的电流。
如图7所示,向LM74810-Q1的HGATE引脚添加电阻电容(RC)可减慢启动期间的HGATE电压斜升,从而实现浪涌电流限制。
7:通过LM7480x-Q1提供浪涌电流限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