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f149测量PWM高电平的时间

楼主(2020-12-14):
msp430f149测量PWM高电平的时间,在1602液晶上显示出来,代码如下://MSP430F149 定时器A捕获功能测脉冲宽度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1602.c"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pwm_end;

uint time;

uint width;

//***********************************************************************
//     键值显示程序
//***********************************************************************
void LCD_DisplayKey(uint keynum)
{
  LCD_write_char(0x0a,1,0x30+(keynum/10000));
  LCD_write_char(0x0b,1,0x30+((keynum%10000)/1000));
  LCD_write_char(0x0c,1,0x30+(keynum%1000)/100);
  LCD_write_char(0x0d,1,0x30+ ((keynum%1000)%100)/10);
  LCD_write_char(0x0e,1,0x30+ (((keynum%1000)%100)%10)/1);
}

void LCD_DisplayKey1(uint keynum)
{
  LCD_write_char(0x01,1,0x30+(keynum/10000));
  LCD_write_char(0x02,1,0x30+((keynum%10000)/1000));
  LCD_write_char(0x03,1,0x30+(keynum%1000)/100);
  LCD_write_char(0x04,1,0x30+ ((keynum%1000)%100)/10);
  LCD_write_char(0x05,1,0x30+ (((keynum%1000)%100)%10)/1);
  LCD_write_char(0x06,1,0x75);
  LCD_write_char(0x07,1,0x73);
}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看门狗设置
   Clock_Init();                       //系统时钟设置
   Port_init();                        //系统初始化,设置IO口属性
   delay_ms(100);                      //延时100ms
   LCD_init();                         //液晶参数初始化设置
   LCD_clear();                        //清屏

    P1DIR|=BIT1;
    P1SEL|=BIT1;   //捕获源为P1.1

    TACCTL0 =CM_3+SCS+CAP+CCIS_0+CCIE; //上升沿下降沿都同步捕获

    TACTL =TASSEL_2  + MC_2; //定时器计数开始 连续计数模式

    _EINT();          //开总中断

//   LPM0;           //低功耗模式

//   _NOP();         //不操作

    while(1)
        {

         width = pwm_end;
         time=width/8;
         LCD_DisplayKey(width);
         LCD_DisplayKey1(time);

        }

}

/******定时器TA的CCR1的中断 用于检测脉冲上升沿和下降沿******/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switch(TAIV)
  {
            case 0x02:break;
                        case 0x04:
            if(TACCTL0 & CCI )// if(CCI==1)
            {
                           TACTL=TACLR;   //定时器清零
            }
            else
            {
              pwm_end = TACCR0;
            }
            break;
                        case 0x0A:break;
            default:
            break;
  }

          LPM0_EXIT;
}
大家帮忙看看是那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A:
看看有捕获功能的引脚吗  这个最准确

捕获引脚是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