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都可以测量什么

楼主(2020-12-14):
(无正文)

网友A:

示波器,是显示被测量的瞬时值轨迹变化情况的仪器。利用狭窄的、由高速电子组成的电子束,打在涂有荧光物质的屏面上,就可产生细小的光点。在被测信号的作用下,电子束在屏面上描绘出被测信号的瞬时值的变化曲线,便于人们研究各种电现象的变化过程。普通示波器有显示电路、垂直(Y轴)放大电路、水平(X轴)放大电路、扫描与同步电路、电源供给电路五个基本组成部分。另外,还可以用它测试各种不同的电量,如电压、电流、峰峰值、频率、相位差、调幅度等等。
测量电压:利用示波器所做的任何测量,都是归结为对电压的测量。示波器可以测量各种波形的电压幅度,既可以测量直流电压和正弦电压,又可以测量脉冲或非正弦电压的幅度。更有用的是它可以测量一个脉冲电压波形各部分的电压幅值,如上冲量或顶部下降量等。这是其他任何电压测量仪器都不能比拟的。
测量相位:利用示波器测量两个正弦电压之间的相位差具有实用意义,用计数器可以测量频率和时间,但不能直接测量正弦电压之间的相位关系。利用示波器测量相位的方法很多。
测量时间:示波器时基能产生与时间呈线性关系的扫描线,因而可以用荧光屏的水平刻度来测量波形的时间参数,如周期性信号的重复周期、脉冲信号的宽度、时间间隔、上升时间(前沿)和下降时间(后沿)、两个信号的时间差等等。
将示波器的扫速开关“t/div”的“微调”装置转至校准位置时,显示的波形在水平方向刻度所代表的时间可按“t/div”开关的指示值直读计算,从而较准确地求出被测信号的时间参数。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观察电压随时间的变化

网友B:
所谓示波器,是指可以测量电压&电流在时间轴上面的动态过程的一个东东。
所以,它可以测量的量就有2种,一种是电学上面的幅度,另一个就是时间上面的相对值。
所有电子学书籍上面关于波形描述的这一块,其实就是示波器可以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