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热门产品推荐】USB转双串口芯片CH342

楼主(2020-12-14):
简介
      USB转串口芯片CH342用于为USB主机扩展2路高速异步串口,支持串口波特率高达3Mbps,是沁恒推出的第三代USB转串口产品。CH342为CDC类串口芯片,在大多数操作系统上可实现即插即用,无需额外安装驱动。同时提供厂商驱动,可以支持更多功能和更高通讯速率;各串口均内置收发缓冲区,独立工作,互不影响。内部高度集成,外围精简,提供VIO电源引脚,串口I/O支持独立供电。

特点
概述
  • 全速USB设备接口,兼容USB V2.0。
  • 内置USB控制器与收发器。
  • 内置USB和串口工作所需时钟。
  • 内置USB信号线所需串联匹配电阻及上拉电阻。
  • 内置固件,内置上电复位。
  • USB端支持5V电源电压和3.3V电源电压。
  • 提供QFN/ESSOP等无铅封装,兼容RoHS。
异步串口
  • 硬件全双工串口、内置独立串口收发缓冲区。
  • 串口I/O独立供电,支持5V/3.3V/2.5V/1.8V电源电压。
  • 串口支持5/6/7/8个数据位,1/1.5/2个停止位,支持奇/偶/标志/空白/无校验。
  • 支持常用MODEM联络信号RTS、DTR、DCD、RI、DSR、CTS。
  • 支持CTS和RTS硬件自动流控。
  • 支持半双工,提供正在发送状态TNOW信号支持RS485切换。
  • 通过外加电平转换芯片,支持RS232/RS422/RS485等接口。
驱动模式
  • 支持免安装的操作系统内置CDC类驱动程序或多功能高速率VCP厂商驱动程序。
  • 仿真标准串口,主机端识别为虚拟串口,串口应用程序完全兼容,无需修改。

功能

电源说明
CH342芯片有3个电源端,内置3.3V电源调节器。
  • VDD5是内部电源调节器的输入端。
  • V3是电源调节器的输出端和USB收发器及内核电源输入端。
  • VIO是I/O引脚电源。
芯片支持5V或者3.3V电源电压,V3引脚始终外接0.1uF左右退耦电容。3.3V电源电压工作时,V3还需要与VDD5引脚相连接,同时输入外部的3.3V电源。
芯片的VIO引脚用于为串口I/O和其他引脚提供I/O电源,支持1.8V~5V电源电压,VIO应该与MCU等外设使用同一电源。这样可有效避免串口设备间通过IO引脚产生电流倒灌。
串口说明
  • 芯片转接的异步串口默认为TTL电平,串口输入/输出空闲时,RXD/TXD应为高电平,电平值与VIO电源保持一致。
  • 芯片串口接收信号的允许波特率误差不大于2%,串口发送信号的波特率误差小于1.5%。
  • 在通讯波特率较高的应用中,建议启动硬件自动流控。
  • 串口MODEM信号可以由串口应用程序控制并定义用途。通常:RTS与DTR信号可用作通用输出信号,常见于MCU下载场景。

典型应用电路

资源链接
CH342技术手册
http://www.wch.cn/downloads/CH342DS1_PDF.html
原理图参考设计
http://www.wch.cn/downloads/CH342EVT_ZIP.html
Windows 驱动下载地址
http://www.wch.cn/downloads/CH343SER_ZIP.html
http://www.wch.cn/downloads/CH343CDC_ZIP.html
Linux 驱动下载地址
http://www.wch.cn/bbs/thread-69837-1.html
更多 USB 转串口芯片选型
http://special.wch.cn/zh_cn/produce/

网友A:
什么时候出1转4的串口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出1转4的串口芯片?

USB转4串口芯片CH9344

网友C:
就性能特点来看还是觉得不错了

网友D: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