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教材---整流

楼主(2020-12-14):
江湖传闻,正弦波激励下的二极管,二极管不可能产生反向恢复问题。
该说法来源,参考资料如下:

参考资料:

上图中,只看红线处就行了,其它的文字都是喷粉,你要喜欢看,也可以,在北上广大公司,这些粗口是及其罕见的。

波形看着挺美,放大看细节:

网友A:
这是你实际测的?对数字示波器不熟悉,你这频率多少?电压多少?电路图和实物。这个帖子中是120Hz 《变压器+整流器+电容=巨大的尖刺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4942-1-1.html,显然实测的尖峰小的太多。
像这种,实测一下立马见真假,何必吵来吵去的。你搬这本书他搬那本书

网友B:
这图说明不了什么的。与其说是反向恢复,还不如说是寄生电感寄生电容等因素造成的更合理。
大家都明白所谓反向恢复是指导通的普通整流管其电流从导通到关闭需要时间,典型的二极管反向恢复参数就是当方波驱动的管子从导通到截止,管子已经承受最高反向电压,而电流就在该典型的反向电压状态下面完成截止的过程的时间。
撇开二极管其他参数,单从二极管本身来说,正弦波被检波,其截止时刻,本身就是非常接近过零(一个二极管临界导通电压),截止前,不是电容电感因素,则负载电流本身已经趋于零,也就是没有恢复电流需求,而截止瞬间,二极管承受的电压确实很低,和反向恢复真没多少关系。
讨论了很久,二极管可以是肖特基吗?高频的检波可是很好用的。可大家都知道,哪怕是方波激励,肖特基是没有反向恢复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说明不了什么的。与其说是反向恢复,还不如说是寄生电感寄生电容等因素造成的更合理。
大家都明白所谓 ...

很多人,也不知为什么,总是喜欢用胡猜乱想的方式来代替严谨的逻辑论证,这些猜想表面上看起来是合情合理,实际上稍微想想就知道很片面。

楼主:
楼上说的【稍微想想】,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仿真器中,用LC等元器件模拟实际线路,看看能不能得到这种【形状】的波形。
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形状】,而不是像某些同志较真的那样,还要看数量的概念。

你要能在仿真器中模拟出来,你就赢了,模拟不出来就代表上面说的是胡思乱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多人,也不知为什么,总是喜欢用胡猜乱想的方式来代替严谨的逻辑论证,这些猜想表面上看起来是合情合 ...

请注意一下,上面说的这些,那个是你所谓的猜测?

楼主:
技术类话题不像政治话题,没有答案,永远扯不完,试试就知道真相了。

如果只是一味舌战,既不肯仿真验证,也不肯动手实测,讨论就到此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的开关作用,和逆恢复现象,虽然类似但并不相同。逆恢复通常是频率大于20KHz才显露出来,并且改善方 ...

根据20kHz这一数据,说明你根本没有做过实验。

网友D:
你又在点我的名字。考虑到你没有其它不好的行为,这次的挑衅行为我就不计较了。
感谢K5(@king5555 )提供的资料贴图,为这个小常识提供了支持。很简单,二极管的正向导电是由少数载流子支撑的,而载流子浓度是和电流值相关的,当正弦波电流缓降到0,载流子浓度也会降到0,于是电压变为反向时,已经没有储存电荷,也不会产生反向恢复电流。
是不是很简单,是不是人人知道?

网友E:
这说法意味着,不施加 逆向电压,PN结 是不会彻底「愈合」的 ?!

楼主:
最近几个月,老5回复帖子有个特点——手工画出原理图!

这些图虽然是手工画的,但明显是照着书画的,因为这些图学术味道很浓。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老5手里有不少类似于实用电路设计,或者是电路百科全书之类的书籍。

这个帖子证实了我的猜想。

楼主:
但是,电子学是门实践性极强的科目,不像文科,你可以死记硬背,背诵大量的唐诗宋词,就能上央视参加【中国诗词大会】,获奖就是才女!

我还从来没有听说理工科也能用死记硬背的方法,获取学术界大奖的。

所以,像我这样的,被某些人嘲笑为【理论家】的人,手里也有两万多块钱的仪器,尽可能的多测量些电路,看看实际局限性。

既然有人用书上内容来证明临界值20kHz,那我就测量一个1KHz下的波形。

管子是4001,波形不展开,就能看到波形很丑了,像上图放大能看到很显著的下冲。

如果是20K,波形丑到看不上眼了。

网友F:
300Hz的仿真

网友F:
  同样的二极管,用单电源运放得到正半波,就没有尾巴了。只能讲这么多,有缘人自然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的二极管,用单电源运放得到正半波,就没有尾巴了。只能讲这么多,有缘人自然能明白。

单电源运放,本身就有整流的特性,所以输出单向/极性波形给二极管,自然就没有反向恢复特性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单电源运放,本身就有整流的特性,所以输出单向/极性波形给二极管,自然就没有反向恢复特性了。 ...

的确,分析电路,抓不到关键点,搬个图书管来也是白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电子学是门实践性极强的科目,不像文科,你可以死记硬背,背诵大量的唐诗宋词,就能上央视参加【中 ...

普通整流管最大工作频率是3KHz。但是我那2倍频,普通整流管几MHz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