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用示波器探头接在地上存在个200mv左右的杂波

楼主(2020-12-14):
本人现在用ne555p做了个信号发生电路,3脚输出没问题,用示波器探头接在地上存在个200mv左右的杂波

网友A:
必须得去除吗

楼主:
因为涉及到后面的信号采集必须得祛除

网友B:
电路和波形图看下

网友C:
200mv左右的杂波, 应该是地线噪声, 跟信号同步, 可能是地环路耦合或布线问题.

楼主:
把这个电路单独用面包板重新搭了下,波形还是存在,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D:
看下你的555的芯片的吧,是不是有啥问题没有注意到的啊

网友A:
200mv不小了,你是用什么给555供电的?

网友E:
干扰 影响示波器的测试

网友F:
电源波纹大,很难滤除干净

网友G:
必要时可以多级滤波。

网友H:
电路本身的自激或寄生耦合

网友I:
地线过长造成的,可以选择就近接地

网友J:
电路输出本身就是有杂波

网友K:
输出纹波电压控制在10%一般不难

网友L:
电容的容值是与滤波的频率要求有关

网友M:
在两电极并联0.1的瓷片电容

网友N:
采集模式选择平均、杂波信号频率高低决定选择低通高通滤波器选项

网友O:
电磁干扰比较多了

网友E:
当信号幅度较小时可以可以使用无衰减的探头

网友P:
可以采用串接电感、并联电容滤波

网友Q:
加一个1000P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R:
电容值越小,滤除的纹波频率越高

网友S:
首先看是纹波还是峰峰值,纹波大的话,可以增大滤波电解电容

网友T:
这个是电路本身的故障吗?

网友U:
增加去耦电容,离器件越近越好

网友V:
输出电容一定要高频低阻

网友W(2021-03-26):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