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下载程序到flash时常出现下载过程停滞

楼主(2020-12-14):
TMS320F2812可以正常连接,当在下载程序到flash的过程中,时常出现下载过程停滞的情况

网友A:
停到哪了,有截图吗?

楼主:
上位机显示一直处于ERASE过程当中,如下图所示,一直处于这个界面。

网友B:
一直不能吗?

楼主:
有的时候能正常下载到flash,但大多数时候会出现上面所示问题

网友C:
load到ram里面正常吗?

楼主:
正常,也能在线调试

网友D:
在电源输出端加了电感?

网友E:
很危险的  这个应该是稳定性不好造成的

网友E:
如果出现卡死的情况   容易造成flash锁死

网友F:
下程序的过程中电流增大

楼主:
是啊,实际测量电感的等效电阻达到1.5欧姆

网友G:
数值多少?

网友H:
是啊,都这样了当然不能正常下载了。

楼主:
哦,好的,那我将电感换成导线

网友B:
出现停滞问题,一般是数据传输终止产生的,有时静电也会产生干扰。

楼主:
嗯,多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