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2V以上供电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0-12-14):
目前正在使用stm32f767芯片进行和外部flash的QSPI通讯,需要在1.7V-3.6V下工作。调试中发现2V以上供电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看下手册怎么写的

楼主:
有下面一段说明“The supply voltage can drop to 1.7 V with the use of an external power supply supervisor.”请问这个an external power supply supervisor是什么元器件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C:
嗯, 好象手册上没有说明白

楼主:
嗯,手册越看越迷糊,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能不能给与帮助解答

网友D:
不能理解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E:
是不是说的电容?

网友F:
储存电能的超级电容呀

网友G:
当然是超级电容啦

网友H:
需要外接电容才可以在1.7以下进行工作

网友I:
外接大电容应该 因为能量可能不够

网友J:
好像达不到1.7  能用1.8吧

网友K:
就是说跟手册上的数据不符合是吗

网友L:
会不会供电的瞬间电压下降了

网友M:
外部flash的型号发一下

网友N:
很多实际情况跟手册并不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