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cc下的 *.c 需要考入main.c中?

楼主(2020-12-14):
用 mcc的定时器中断实现一个i/o口  led灯闪烁

网友A:
MCC生成的代码, 自动的按照模块给你分门别类定义好了

网友B:
按类别使用就好了

网友C:
不用考到main.c里面去的.

楼主:
void TMR0_ISR(void)
{
    // clear the TMR0 interrupt flag
    PIR0bits.TMR0IF = 0;
    if(TMR0_InterruptHandler)
    {
        TMR0_InterruptHandler();
    }

    // add your TMR0 interrupt custom code
   // man_LAT=1;
    man_LAT=~man_LAT;

}
对吗?

网友D:
把闪灯的代码放到TMR0_InterruptHandler()里面去, 会更专业点

楼主:
需要加些头文件?

网友E:
MCC生成project, 默认文件包含关系都是OK的

网友F:
如果你想A模块调用B模块里面定义的宏/函数等, 那么再A模块里面include B模块.h就可以了..

网友G:
生成配置代码,自己再实现其他的。

网友H:
不是必要的 可以调用啊

网友I:
当然不需要了 可以借用头文件

网友J:
包含需要调用的哪个文件的头文件就行了

网友K:
生成头文件 然后调用头文件

网友L:
如果实在不想调用 就直接复制在一个文件中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