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重装配置问题

楼主(2020-12-14):
觉的STVD编译太卡了,就把STVD,COSMIC 都卸载了准备重装,结果捣鼓了一天都没装好,目前是这个样子的,每次打开工程,或者关闭软件都会出现 图1 所示,  点击图中的确定后,打开工程编译就会提示
  图2  中的错误

网友A:
感觉是个权限问题

网友B:
这个集成环境给管理员权限试试

楼主:
怎么给权限,重新安装的时候选择以管理员方式打开吗?

楼主:
我右键打开STVD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再打开工程就没有那个拒绝访问报错了,然后再编译居然神奇的没有报错激动到哭啊,捣鼓一天多了

网友C:
果然是权限问题,那就设置一下。 恭喜你搞定了

楼主:
额,怎么设置啊,我现在只能是打开STVD的时候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直接双击就会提示拒绝访问

网友D:
对快捷方式 点右键属性, 兼容性标签 下面特权等级 选定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此程序”

网友E:
唉  搞个IDE 这么多事情
WIN8以上都要注意权限问题
我也遇到很多次类是的权限问题

网友F:
我用的win10系统,建议楼主也换win10,非常好用,没出过差错。。

网友G:
换一个电脑也是这样吗

网友H:
电脑是个什么配置啊

网友I:
是不是电脑配置低的问题啊

网友J:
我现在还在用win7系统呀

网友K:
确认是权限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