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AR一烧程序就失去响应

楼主(2020-12-14):
IAR一烧程序就失去响应

网友A:
一直都这样?

楼主:
一直用的好好的,能给CC2530仿真、烧程序,突然就变成一烧程序就失去响应

网友B:
能结束进程不

楼主:
无法结束进程!只能重启电脑

网友C:
软件卸载重装呢

楼主:
软件卸载重装也没用,把电脑系统,求解决方法!

网友D:
楼主用的是win7系统吗?

网友E:
我在win7系统上用iar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不兼容吧。

网友G:
换成xp系统比较好的。

楼主:
关机是我以前一直能用啊!突然就这样了实在是找不到解决方法,求大神~~~~

网友H:
不知道什么原因,你重新安装下试试。win7有很多兼容性问题

网友I:
重新装下驱动试试

网友J:
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我很是汗颜的啊。。。

楼主:
就是win7,家里两台电脑一台没事一台就挂了

网友B:
:L真方便。我原来用win7,iar下载时就出现楼主的这种问题,后来就改XP了

网友K:
这个一般是硬件上的问题的,换一个MCU的再试一下的

网友L:
你的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C:
换换驱动,可能兼容性。

网友L:
可能驱动不能匹配你的编译器。

网友M:
你安装一个高版本的IAR

网友M:
那这大部分还是硬件烧写器的连接上的问题的。

网友J:
换个仿真器试试

网友E:
这个跟硬件上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网友J:
楼上几位说的是,这个还是硬件上的问题居多的。

网友F:
可能电脑带不动这个软件了。

网友N:
或者更新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G:
程序上来看看,是不是烧进去就跑飞了,还是就执行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