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PE烧录程序

楼主(2020-12-14):
我想烧录的hex文件有20KB左右,但是烧录完成时它显示program memory: start address = 0x1280, end address = 0x129f,只烧录的这么点。。。烧录程序我看他们不是从0x0开始烧录吗,是我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A:
你看到的20khex是hex存储再window下的格式的大小

网友B:
而hex里面包含的内容, 是mcu的存储的大小

网友C:
这2者之间没有直接对应的关系..

网友D: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Download/Library/50002227b_cn.pdf

网友D:
看看这篇指南,不知道有没有帮助哈!

网友E:
IPE经常找不到目标器件是什么原因?I

网友F:
IDE能用,换了IPE就找不到器件,有时候又可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G:
软件支持冲突还是设计缺陷?PICKIT3工具

网友H:
IDE 和IPE不能同时占用占用工具,使用一个,另外一个要断开连接吧。

网友I:
比方说要用IPE,IDE就不能处于调试模式。

网友J:
友情提示,把问题写清楚更容易获得答案

网友K:
在IDE设置代码偏移了吧?打开项目:项目属性 -> XC8 Linker -> Additional options -> Codesffset

楼主:
其实是烧录错文件了。。。打扰各位大佬了

网友L:
默认的就不会从0开始烧写

网友M:
好吧 果然是犯了低级错误

网友N:
额 还能烧录错文件 根本烧录不进去吧

网友O:
可能设置偏移量了

网友P:
到底是什么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