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它是如何建立的高频振荡?

楼主(2020-12-14):
有一加湿器电路原理如下,请问一下,它是如何建立的高频振荡?

网友A:
电容三点式起震吧

楼主:
哪几个电容??

楼主:
看过一些资料,可是算出来的频率与实际测出来的频率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点不清楚这个电路中,具体的起振是哪个几个元件来的!

网友B:
建议你找找关于考比兹和哈特莱振荡器的资料,应该会有帮助。

网友A:
原理图呢,无图无真相。现在都用超声波压电片了。

网友C:
LC振荡电路是用LC谐振回路作为选频元件的振荡电路

网友D:
采用高频电子振荡电路

网友E:
就是一个电感三点式振荡器

网友F:
电路搭配谐振频率和雾化片频率 匹配

网友G:
低频:RC电路

网友H:
稳频电路或用标准的石英晶体振荡器

网友I:
用高频振荡电路实现的

网友J:
超声波是通过振动

网友K:
通过陶瓷雾化片的高频谐振

网友L:
喷雾加湿器是一种以电动机为动力,将水粉碎成细小雾滴

网友M:
高频:LC电路 要求频率稳定性

网友N:
可以用LC选频元件配合有源器件(晶体管、IC等)实现

网友D:
加湿器一般采用超声波方式将水雾化

网友O:
通过换能片产生的超声能量直接作用于水

网友F:
驱动电声转换的压电陶瓷器,使它产生机械振动并将水振动,使其雾化

网友P:
加湿器内部安装了一个振荡频率在20KHz左右的振荡电路

网友Q:
将液态水分子结构打散而产生自然飘逸的水雾

网友R:
超声波雾化器利用电子高频震荡

网友S:
如果不能是水雾化,你可以尝试重新启动

网友T:
震荡电路是由正反馈电路组成的

网友T:
楼主拆开一个试试看。

网友U:
超声波雾化所用的频率不会太高,跟前朝的开关电源相若,
高频发生器的方案多着,自激,放大,LC,RC,自家制作的话,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