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电路的开关请教

楼主(2020-12-15):
电路一般需要反接保护,有些还要开关功能。
串二极管可以实现反接保护。
我看到2个P沟道MOS管S接一起,串起来的开关电路。导通时,实际测试了下寄生二极管两端电压,0.8V,这还不如二极管,型号是WST03P06。
看到TI的理想二极管控制器LM5050,还没实际测试。
有什么简单的开关电路吗?

网友A:
“2个P沟道MOS管S接一起”只导通了一个?

网友B:
哪怕自动极性转换接入的线路,4个MOS管,完成动作后的压降也是mV级别的,你这个什么导通了还有0.7V那就是未导通好吧。
典型的接入极性保护一个MOS管就可以完成,由少量几个器件和寄生二极管共同完成导通。极性正确接入的压降,可不是二极管可以比拟的。

网友C:
WST03P06 正常导通电阻约 0.1欧,额定通流能力约2A。 两粒反串联,约0.2欧,如果压降0.8V,原因可能是:驱动电压不足没有正常导通、电流超过2A、电路连接错误
    还有个可能是 这个管子封装比较小,热阻比较大,通2A时每粒管子热耗约0.4W,不是个小数字

    楼主应该先查一下原因,或者考虑换更低导通电阻的 PMOS 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P沟道MOS管S接一起”只导通了一个?

是只导通一个,但是另一个反接的,因为寄生二极管存在,也是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怕自动极性转换接入的线路,4个MOS管,完成动作后的压降也是mV级别的,你这个什么导通了还有0.7V那就是未 ...

谢谢,我在测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只导通一个,但是另一个反接的,因为寄生二极管存在,也是导通的

不知你的电路是怎样的,两只MOS都应导通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WST03P06 正常导通电阻约 0.1欧,额定通流能力约2A。 两粒反串联,约0.2欧,如果压降0.8V,原因可能是:驱 ...

谢谢,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