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正12V和-12V防止反接损坏电路的保护措施

楼主(2020-12-15):
为了防止直流正12V和-12V反接而对电路产生影响,请问改加怎样的保护措施?正12V可以用一个二极管。负极保护怎么实现

楼主:

正12V我用的1N5819二极管可以实现保护,负12V也用1N5819但仿真反接+12V时经过7905仍输出的-4电压,且反向二极管两端有16V压降(以50R电阻做负载)

网友A:
画个图看看,输入正电压怎么会输出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