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华大HC32L196,有没有Jtag RTT调试接口?

楼主(2020-12-15):
按说这个是ARM内核的功能,运行Keil后,在J-Link RTT Client中也能连接,但输出的信息始终没有。
而将项目选项"Cortex  JLink/JTrace Target Driver Setup"中,"Trace"页里,选中"Enable",则无法加入调试,显示"Trace HW not present"。
所以,非常怀疑,华大MCU不支持Jtag RTT

华大单片机代理 价格优势 新方案 选型欢迎探讨,大部分现货QQ:3461816790

网友A:
”而将项目选项"Cortex  JLink/JTrace Target Driver Setup"中,"Trace"页里,选中"Enable",则无法加入调试,显示"Trace HW not present"。“这个功能并非仅仅L196不支持,M0+内核都不支持吧?M3、M4是支持的。

https://www.cnblogs.com/yeshenmeng/p/12377619.html

网友B:
m0 是可以用RTT的,
你是不是没有把RTT的代码加入到你的工程中.

RTT 是支持的

楼主(2021-04-05):
引用 网友B:
m0 是可以用RTT的,
你是不是没有把RTT的代码加入到你的工程中.

您好,谢谢回复。因项目原因,曾暂停了一段时间,现在刚又转回来,RTT搞了两天了。
RTT的代码我是已经加入到工程中了,KEIL下调试过确认是正常执行了SEGGER_RTT_printf()。
J-Link RTT Client 或 J-Link RTT Viewer都显示connected,但均没有显示。
进入调试后,打开右下角系统托盘中的“SEGGER J-Link V5.10 - Control panel”,其RTT页中,显示"Not active"。
仔细查找后,我觉得是RTT控制块地址不正确,根据编译结果的.map文件中_SEGGER_RTT的起始地址,将RTT控制块地址改为相应的地址,结果Control panel的RTT页,真的出来了一部分。
但这个_SEGGER_RTT变量的地址,是随源代码的修改而可能变动的,难道RTT控制块的地址不应该是固定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