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源

楼主(2020-12-15):
(无正文)

楼主:
7805是正电压,7905是负电压,搞错了!

网友A:
仿真软件不可尽信,需要实物验证。

网友B:
An internal server error occurred,  应该是什么参数设置不合理, 导致了仿真计算的错误了
得好好检查哦

网友C:
7805 是正压输入
7905是负压
你搞错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仿真软件不可尽信,需要人工寅核。以前有人仿真7805得到10V输出。

这个比较强大............
最近忙什么的呢,少看见你

网友F:
U2 那路的 那些万用电表 的接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都有来,倒是叶春勇和你最近少看到。这几天对小型环形天线丶贴片电感建立模型,以加速研发效率。今 ...

这是在弄小型化433发送?
我最近在弄一个低成本LLC的450W充电机,已经压缩到典型同功率反激式架构接近的水平(差距1-2元),非常理想。
也是这2天才完成。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都有来,倒是叶春勇和你最近少看到。这几天对小型环形天线丶贴片电感建立模型,以加速研发效率。今 ...

听听悄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