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推荐一种无线通信协议

楼主(2020-12-15):
需求:一主多从(预估从机最多256个),多从机存在同时上报主机的情况、在实现需求的情况下是否组网没关系、低功耗不考虑、传输速率要求不高、响应速度不能太慢。请问各位有啥推荐的吗?

网友A:
   我有相关一主多重的技术方案,不知道可否450326875

网友B:
2.4G可以试试

网友C:
最可靠的方法是主机轮询,就是延时会长一些,这得取决于主机遍历的时间

网友D(2021-01-28):
当下比较实用的zigbee;
同时也有一些基于805.15.4开发的私有协议;
Wi-sun,Z-vave,Thread等等
BLE-MESH的延时或许无法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