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器件编号指定起始值问题

楼主(2020-12-15):
请问DXP如何设置可以让 所以电容,电阻,电感,芯片等都是R200,C201,U201这样,以200值开始往后?

网友A:
CTRL+L 在里面研究研究吧,应该可以

网友B:
是手动改的

网友C:
首器件定义为R200,C200....
按着Shift钮移动器件,直接会自动拖放出R201....R220.。。

谢谢!这个方法可以

网友C:
另外一个方法,在自动编号那。
可以勾选添加索引,加上你需要的比如200,然后复位全部器件标号,再重新编号,则自动的按照规定逻辑给你编号了。

谢谢!这个方法我也看到了. 但是不行,可能版本问题吧 DXP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