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9V可调节电源

楼主(2020-12-15):
有一个应用,调节马达的速度,需要在3--9V之间调节电压,以前用的LM317,但发热厉害,有没有一个PWM芯片可以解决,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A:
单片机或NE555产生PWM,驱动MOS管驱动电机,电机并联续流二极管,即可。

网友B:
直接电机调速,一个555,占空比调整的类型,直接驱动一个MOS,就是一个很好的PWM调速器了。
独立的PWM类型的DC-DC芯片,一般很难做直接的开环PWM控制。
当然,功率小的,你可以找一款调整范围大点的DC-DC芯片,直接做一个固定输入,可变输出的DCDC电源来驱动,线路实现稍微复杂点,但好在功率合适时候,单芯片完成,体积还是比较合理的。

楼主:
马达是小马达,电流不超过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