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PICkit4无法脱机烧录!

楼主(2020-12-15):
因为一些原因,产品需要现场升级程序,所以买了PICkit4回来。看介绍说PICkit4可以烧录低版本的IDE编译的程序,只不过进入脱机烧录模式要用V5.3以上的X IDE或者X IPE,用最新的V5.45的IPE可以让PICkit4进入脱机烧录模式,PICkit4的SD卡内程序也写进去了,上电绿色等闪烁,但是按键之后就是无法烧录,有没有使用过PICkit4的,指点一下!!!

网友A:
根据手册一步步核查吧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0002751F.pdf
5.4章描述了指示灯,应该有帮助定位问题。另外可以另外给工具也供电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手册一步步核查吧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0002751F.pdf
5.4章描述了指示灯 ...

kit4支持maple8.92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it4支持maple8.92吗?

不支持,PICKIT4的主页https://www.microchip.com/develo ... #additional-summary里提到 The PICKit 4 is compatible with MPLAB X IDE version 4.15 and later. MPLAB X 4.15及以后版本支持。

网友:
我有自己写的笔记  不过是PICKIT3

网友C:
通过指示灯可以判断状态吗

网友D:
至少需要4.115的版本才支持

网友E:
这个问题不太好排查 指示灯的指示也就是一个大概

网友F:
最后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G:
升级之后能解决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