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电器

楼主(2020-12-15):
简易串联稳压电路,
本级负反馈,不属于反馈式?!

楼主:
点击 回车键 不是分段而是发帖

楼主:
稳压管跟负载是直接並联的,这是 限幅 的用法,
桥式整流与平波电容组成 整流电源,稳压管就是这整流电源的 限幅器,
电源的纹波,杂讯,负载的扰动,这稳压管 一力承担,工作点变化剧烈,不合符 基准 的定义!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射极跟随输出,非常勉强的可以算是本级负反馈。
由于只有电流增益,而电压增益低于1,所以,输出负载调整率是比较差的,除非在非常不重要的地方,一般考核精度的地方,这个线路是没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一个射极跟随输出,非常勉强的可以算是本级负反馈。
由于只有电流增益,而电压增益低于1,所以,输 ...

这是 咏梅771 收音机的电源部份,是装在收音机板子上的,降压变压器 当然不会装在板子上,而是通过电线给板子馈电,
在上世纪,这些以 整流电源 供电的小家电,用到稳压已算是上档次的了,通常就这样 整流平波,连个去耦都没有,遑论稳压。

楼主:
射极跟随器,讯号源是参与 带负载 的,这种方式叫做 帮流,
在这种电路中,真正的调整管是 稳压管,而不是三极管,
稳压管,对负载而言是 限幅器,对射随器而言是个 权充基准 的讯号源,但对于 扰动性负载,却是 交流地,共基拓扑的交流地,负载的扰动窜进电网 甭费吹灰之劲!

楼主:
整流电源,除外 APFC ,平波电容不加不行,
平波,需要的容量很大,只有 铝电解电容 才能在弹丸之地搭载堪比电池的容量,
可是,频繁的充放电,铝电解 是受不了的,用这个整流电源 直接给大功率的逆变器供电,这 C21 随时会炸!
加上这种稳压电路,C21 照样遭殃,因这架构对负载扰动 根本全不作为,所以,如果电网污染严重或负载扰动强烈,就应该加 去耦电容,既可减小 EMI ,也不教平波电容太沉重。

网友:
且行且珍惜。

楼主:
这种电路,有些会把去耦电容並联于稳压管,
因 BJT 发射结的介入,负载调整性能实际上比单用稳压管还差,不过,基极电位 是反馈式稳压器的灵魂,
对于 电源杂讯与负载扰动,去耦电容发挥了 电压不能突变 的功效,使 基极电位 的波动比单用稳压管还要小,但这做法只能在 杂讯与扰动 都不严重的场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电路,有些会把去耦电容並联于稳压管,
因 BJT 发射结的介入,负载调整性能实际上比单用稳压管还差, ...

把稳压管抽掉,就成为 有源RC滤波器,
只滤掉 纹波,杂讯与负载扰动 但不稳压,输入(负载压降)会随负载而变,若空载,稳压管须以电阻代之。

楼主:
引用 楼主:
把稳压管抽掉,就成为 有源RC滤波器,
只滤掉 纹波,杂讯与负载扰动 但不稳压,输入(负载压降)会随负载而 ...

笔误: 应该是
输出 (负载压降) 会随负载而变  才对。

楼主:
杂讯会造成 变压器与马达的 铁损,若电网污染严重到如斯程度,平波电容也会吃不消,须並联 去耦电容 ,
负载如果是扰动性而且扰动强烈,就要在输出端加上(或並联于负载)去耦电容,不让负载扰动 经三极管窜进电网(及 伤害平波电容),
平波电容可经稳压管放电但不完全,负载去耦电容 若空载就没有放电途径,所以,负载去耦电容应该並联 泄放电阻,当停机时,平波电容与负载去耦电容都可经此泄放电阻完全放电。

楼主:
以恒流元件或电路替代 R18 ,既可使 Dz 的工作点稳定,提高 电源抑制比,又可减少 Uce ,也就是减少 T8 的管耗,不过,负载调整率会变得更差些,只适于负载固定的场合,
低压差,何谓 低压差,这 压差,是 负载压降跟电源电压 的距离,能源效益跟管耗 是两码事 ,高压差可藉 Rc 减小管耗,但浪费掉的电还是一样的多,规格决定成败,线性串联稳压,如果 负载额定电压与电源电压 不相近,低压差 就根本没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