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控恒流源振铃下冲如何解决

楼主(2020-12-15):
(无正文)

网友A:
接个负反馈小电容试一试。

网友B:
上冲的振铃频率 100~200KHz 左右,使用负反馈网络解决相对合适(也不一定)
下冲的振铃频率超过MHz级别,修改负反馈参数来解决要看环路的最高频响(估计够呛),可以考虑使用RC吸收

网友C(2021-02-03):
具体分析分析,什么 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