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器-光耦篇

楼主(2020-12-15):
大家好~我是奥伦德电子项生

有需要用到:固态继电器,光耦(全系列),表贴式和插件式led(RGB  UI  IR),及数字显示led红外接受模块,光开关,环境光传感器, 都可提需求送样品~  项13048841448

光耦以光信号为媒介来实现电信号的耦合与传递,输入与输出完全隔离,
    实现高压和低压的电气隔离 (低压的控制器 || 高压的马达等高压装置),
    达到抗干扰目的。
一般的Photo-Transistor Coupler因芯片结构影响,传输速度慢 (100Kbps以
    下),在大量传输数据的场合不敷使用。

高速传输常透过计算机或控制器输出信号,因此发展出高速传输场合使用的
    高速光耦,更复杂的IC结构,不只有模拟,也能做数字信号的输出,速度也
    提升到 10Mbps 以上。

  电源最常用到817系列,注意参数CTR(电流转换比)

高速光耦传输速度分:6n136-1mb 6n137-10mb/   EL071L/15MB
传输速度越快机器执行度更加灵敏

IGBT光耦非常适合于驱动功率igbt和mosfet,用于电机控制逆变器应用和逆变器供电系统。它包含一个AlGaAs LED光学耦合到集成电路与功率输出级。1.0A~2.5A峰值输出电流能够直接驱动大多数igbt,额定电压高达1200 V/50 A。对于额定功率较高的IGBT, 可用于驱动驱动IGBT门的离散功率级。
特性
1.0~2.5A最大输出电流峰值
轨到轨输出电压
最大传播延迟200ns
最大传播延迟差为100ns
在VCM = 1500v时,35kv /us最小共模抑制(CMR)
工作范围:15 ~ 30伏(VCC)
在-40℃~ +105℃温度下保证性能。

楼主:
http://m.qpic.cn/psc?/V10tKFu53Xfrc4/bqQfVz5yrrGYSXMvKr.cqST1dkEh9iM*ptJ092FKyg.mfAtbI1bu25t0BFmTaBASMVojK2hbbjrhLDdEJUI1QjLpAAjLWBcMfWr5x8d4xWY!/mnull&bo=kQFfAQAAAAABB.4!&rf=photolist&t=5

楼主:
大家好~我是奥伦德电子项生, 交流,学习.

有需要用到:固态继电器,光耦(全系列),表贴式和插件式led(RGB  UI  IR),及数字显示led红外接受模块,光开关,环境光传感器, 都可提需求送样品~  项13048841448

楼主(2021-02-27):
大家好~我是奥伦德电子项生, 交流,学习.

有需要用到:固态继电器,光耦(全系列),表贴式和插件式led(RGB  UI  IR),及数字显示led红外接受模块,光开关,环境光传感器, 都可提需求送样品~  项13048841448

光耦以光信号为媒介来实现电信号的耦合与传递,输入与输出完全隔离,
    实现高压和低压的电气隔离 (低压的控制器 || 高压的马达等高压装置),
    达到抗干扰目的。
一般的Photo-Transistor Coupler因芯片结构影响,传输速度慢 (100Kbps以
    下),在大量传输数据的场合不敷使用。

高速传输常透过计算机或控制器输出信号,因此发展出高速传输场合使用的
    高速光耦,更复杂的IC结构,不只有模拟,也能做数字信号的输出,速度也
    提升到 10Mbps 以上。

  电源最常用到817系列,注意参数CTR(电流转换比)

高速光耦传输速度分:6n136-1mb 6n137-10mb/   EL071L/15MB
传输速度越快机器执行度更加灵敏

IGBT光耦非常适合于驱动功率igbt和mosfet,用于电机控制逆变器应用和逆变器供电系统。它包含一个AlGaAs LED光学耦合到集成电路与功率输出级。1.0A~2.5A峰值输出电流能够直接驱动大多数igbt,额定电压高达1200 V/50 A。对于额定功率较高的IGBT, 可用于驱动驱动IGBT门的离散功率级。
特性
1.0~2.5A最大输出电流峰值
轨到轨输出电压
最大传播延迟200ns
最大传播延迟差为100ns
在VCM = 1500v时,35kv /us最小共模抑制(CMR)
工作范围:15 ~ 30伏(VCC)
在-40℃~ +105℃温度下保证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