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助---电路失效分析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12-15):

补图

原始电路

原始电路

网友A:
是使用遇到问题了吗?   不要让人家猜呢
电路总会有缺陷的, 不可能针对所有应用场合都没有问题呀

楼主(点评):
对,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FA 显示 U413 过压或者过流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失效。信号给那么大 ,差分放大输出得到最大值的正电压。

不是哦,G=1,U413 只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差分转单端,用来消除共模噪声,现在问题是 U413 经常会 EOS,化学剥离后发现 PIN4 和 PIN7 烧坏,我补一张 U413 的 AMR 图。

楼主:
补图

U413 最大工作条件参数

U413 最大工作条件参数

网友C:
有两个问题不太理解:
(1) AD620 的电源为什么是 +25V 和 -5V?
(2) 为什么选择仪表放大器,这是最佳方案吗?
失效有可能与这两个问题有关。

为了完成差分输入转单端输出的功能,
AD 提供了一个方案:
低功耗、低成本的差分输入转单端输出放大器
【www.analog.com】
/cn/analog-dialogue/raqs/raq-issue-145.html
这个方案考虑过吗?

楼主(点评):
因为输出最大需要 +20V

网友D:
7—4电源脚~问题可能就出在电源上

现在接的电源已经30V了,检查电源是不是有瞬态尖峰

网友E:
还是这么热闹啊!!!

网友F:
供电部分贴出来看看

楼主:
FA report.电源测试数据明天传

网友C:
不良率大致有多少?

建议测量 5~10 个样品,测量下列电压和电流:
(1) 输入信号电压 V+ 和 V- 的对地电压波形。
(2) U413 同相端 (PIN-3) 和反相端 (PIN2) 的对地电压波形。
(3) U413 输出端 (PIN-6) 的对地电压波形。
(4) U413 正负电源 (PIN7 和 PIN4) 的电流波形。

网友G:
电源电压达到极限电压了!没有留出裕量来。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给的建议!电源测试时发现 +25 上电和校准有尖峰,约为32.6V, -5VA 校准时下冲约为-6.8V, 怀疑是此原因造成电应力冲击过大损坏芯片,但只是怀疑,目前在思考如何设计实验来证明?

+25V 和 -5VA  (529.6 KB )

+25V 和 -5VA  (493.25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电压达到极限电压了!没有留出裕量来。

余量确实很少,接近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良率大致有多少?

建议测量 5~10 个样品,测量下列电压和电流:

不良率约为7%,其他测量见图片,个人觉得跟输入电压关系不大,输入差分电压3.3V,远小于 SPEC. 目前怀疑是电源尖峰导致,考虑如何设计实验来证明此影响?

网友C:
电路中应该有一部分电路(不像是图中的差分转单端电路)是主要的耗电部分。
这部分电路在“仪器校准”时,等效阻值变得特别大或开路,
使得电源负载变得特别轻,从而导致了电源电压的大幅上升,
部分 AD620 损坏,7% 的不良率基本符合这个猜想。

如果有条件的话,测量一下 +28V 和 -5V 电源的电流应该能判别是不是这个问题。

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问题可能在电源上……
方便的话,LZ 晒晒 +28V 和 -5V 电源的电路?

楼主(点评):
我们在负载为 25欧姆 和 short 时进行校准,电源部分电路不方便贴出来。我在想怎么设计实验来证明这个问题,目前看起来电源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C:
整个电路应该可以估计电源电流的消耗及其在各个工作状态的变化范围,
用相应的等效电阻接到电源上,检查电源电压的变化。

貌似是电源负载调整率不满足要求。

网友A:
看样子,  这是反压的尖峰引起的,  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吸收电路抑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