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单片机能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吗?能做到吗

楼主(2020-12-15):
用单片机能控制一个380V的交流电动机吗?能做到吗

网友A:
能,可以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就能做到的。

网友B:
能,但用单片机控制一个可控硅是做不到的。
起码得控制两个可控硅,最好是控制三个可控硅。

网友C:
可控硅?不太清楚啊

网友D:
可控硅可以走交流信号:funk:

网友E:
大家知道,在单相AC 220V电路中,用一个双向可控硅就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F:
而在三相AC 220V电路中,有三根火线,故三相三线制接电路负载,需两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G:
最好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

网友H:
对,三相四线制接电路负载,必需用三个双向可控硅同时开关才能控制电路负载的通断。

网友I:
楼主要牢记啊

网友J:
如果只是控制通断,我建议用中间继电器或视功率再加一个交流接触器来控制来得省心些。

网友K:
只控制通断?不要求转速吗?

网友L: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啊,单片机控制的是驱动电路的,间接控制了电动机的

网友M:
理论上,单片机可以控制一切。。。

网友N:
看你外围怎么设计的了,当然不能直接控制,可以考虑继电器啊

网友O:
可以的啊,用单片机来控制驱动的就可以啦

网友K:
控制中间继电器的开关不就行了

网友P:
要是简单的开关的话直接用一个固态电器继电器就好了,要是控制转速可就麻烦了

网友L:
怎么控制,实现什么功能,控制通断的话勇哥继电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P:
单相需要一个双向可控硅,三相需要三个双向可控硅~每个双向可控硅需要两个IO口信号控制,另外还需要交流取样过零信号。。。。

网友C:
可以用单片机通过达林顿驱动可控硅,不过具有单向性三个硅也只能做到每一项都是正向导通考虑到回路你就得用6个这样有点浪费,而且硅这种东西尤其大功率的压不好,在开关瞬间很容易爆硅的,要是只是当个开关不如通过中间继电器去控制交流接触器,一般可控硅都是12个脉冲去触发六个硅用于三相电驱动直流电机的

网友P:
使用隔离芯片试试

网友L:
不过你驱动的电压有些大。

网友L:
这个是需要多级放大处理的,必须用到功率性器件的。

网友Q:
可以通过芯片进行隔离控制。

网友L:
这么大电压的芯片还真是没有见过呢。

网友R:
单片机应用很宽的 只是作为控制完全没问题 就是要加些外设

网友S:
理论上所有芯片板子都能叫单片机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