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中处理AD采集数据问题

楼主(2020-12-15):
现在使用PIC16F1828单片机  定时器中断中处理AD采集数据  将AD采集函数和数字滤波函数放在中断中以后编译无法通过 报错

网友A:
中断里不允许放太多内容的,这样下次中断到来了,你这次的中断内的程序还没执行完就不好了。

网友B:
你可以在中断里触发某个标志位,在主函数里判断,然后执行对应的程序,执行完清理该标志位。

楼主:
空间不够了?

网友C:
把你这段代码贴出来看一下.....看是不是哪里写错了

网友D:
中断中最好设置标志位后退出中断。

网友C:
中断中调用的函数,如果函数在中断外也使用,编译时将此函数编译成2个函数,1510提示就是,这样非常浪费程序空间,造成空间不够用。

网友E:
16系列太弱了,中断里函数太多,资源不够

网友F:
你这个是代码量不够了,和中断里面放ADC程序没啥关系

网友G:
你要不削减一下程序量,要不去买个Pro版的编译器

网友H:
Free模式的XC8优化效率很低

网友I:
用光了RAM,要优化下,UART_TX_DATA放不下。

网友J:
看起来还在中断里做了大量浮点运算,佩服你的勇气

网友I:
和AD没关系,Usart_Tx_Dat 数组大了,空间不够了。

网友K:
中断里面不适合这样做

网友L:
你要看报错信息那个error的那一行啊...提示的很明白的..

网友M:
尽量在主程序里面处理,中断函数时间紧张

网友N:
图片上的错误信息看不太清出

网友O:
数组空间不够用了

网友P:
超出范围了应该是

网友Q:
中段里边的内容太多了

网友R:
减少数据对空间的占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