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蓝牙模块给MCU烧写程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2-15):
详细说说

楼主:
前端时间做了个手持式设备,锂电池供电,使用的是MSP430FG439,外接一蓝牙模块与移动平台软件通信,蓝牙模块用的是国内一家公司的成品-手册请参考附件。此蓝牙模块与430的接口为TX和RX,握手通过后本质上就是串口通信。目前通过JTAG给430烧写程序

网友B:
理论应该没问题,等待高人。楼主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C:
理论上可行。比如说Ez430-Chronos就可以通过无线下载程序,楼主也可以参考下

网友D:
想法是好的,就看烧写程序的时序及电平变化的可不可以整明白的

网友E:
可以通过zigbee下载的。

网友F:
那种串口传输的zigbee的。

楼主:
谢谢。因为产品自带了蓝牙模块,如果可用蓝牙更新程序,以后对产品进行固件升级就会方便很多。

网友G:
这个还真不知道的。

网友H:
可以串口烧写模式的。
不过得修改bootloader

网友E:
就是蓝牙的空中升级嘛

网友I:
ZigBee是可以的,蓝牙应该也行,但还没见过

网友J:
是不是蓝牙烧写的慢

网友K:
这个设计思路是可以的,只不过需要全面的了解程序的烧写机制的。

网友L:
这个方案是可以行得通的,主要是需要找到MCU中更新程序的flash区间的。

网友J:
你是要设计串口烧写吗

网友E:
这个应该是串口能够实现的

网友A:
无线下载,需要协议的支持

网友M:
蓝牙是一种支持设备短距离通信(一般是10米之内)的无线电技术,标准是IEEE802.15,工作在2.4GHz 频带,带宽为1Mb/s

网友D:
可行,说白了,就是通过串口给单片机发送数据,自己写个bootloader,再定一个协议,用上位机或者app连接蓝牙,按照协议发送升级文件,单片机串口接收,解包,写入内部Flash。

网友M:
你可以参考《MSP430程序自升级的实现原理及过程》

网友N:
这个想法是可以的,实现的话还是需要做很多工作的

网友O:
远距离烧写固件的话理论上没问题

网友P:
通过串口烧写实现远距离烧写 楼主可以查一下

网友Q:
可以,蓝牙与MCU通过串口或者SPI等接口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