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低功耗下LCD引脚漏电

楼主(2020-12-15):
板子进入低功耗后,加上一块LCD屏幕,电流直接增加到14mA左右。引脚配置的输出低电平,但是实际测量又几毫安的电流。请问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A:
LCD模块还是段式LCD?

楼主:
段式LCD,4个COM脚,21个SEG脚。

网友B:
低功耗需要不需要LCD显示?

网友A:
去掉LCD就没有这14MA电流?

网友C:
低功耗能否禁止管脚时钟?

网友D:
估计是引脚定义错了。

网友D:
段式LCD功耗在ua级的,一般只有几个ua。

楼主:
问题解决了,LCD坏了

楼主:
LCD时钟关闭,LCD不使能的情况下引脚还有功耗吗?

网友E:
低功耗的时候把引脚IO关了看看

网友F:
卧槽,还有LCD坏的。。坏了是能显示??

网友G:
低功耗给lcd断电

网友A:
怎么个坏法?难道可以正常显示但是功耗很大?

网友H:
直接断电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I:
你的这个好矛盾呀

网友J:
楼主给大家解释一下LCD怎么坏的啊?大家都很疑惑

网友K:
实际工程中段式LCD功耗3UA左右。

网友L:
是否禁止管脚时钟是看进入何种低功耗吧

网友M:
低功耗的时候lcd还在显示?

网友N:
哈哈哈  如果lcd是好的 还能有这么高的功耗吗

网友O:
怎么发现lcd是坏 了的呢  不亮了还是什么现象?

网友P:
换了之后功耗能降低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