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做光源跟踪器,但是光电三极管不知如何选择

楼主(2020-12-15):
做光源跟踪器,但是光电三极管不知如何选择

网友A:
高灵敏度的三极管就行

网友B:
没有经验,选好的光敏三极管就行吧

网友C:
这方面也没多大研究的,一般只是跟着技术文档走的啊

网友D:
光电三极管跟一般的三极管也没多大关系的啊,只是驱动不同而已啊

网友E:
电晶体管和普通晶体管类似,也有电流放大作用。只是它的集电极电流不只是受基极电路的电流控制,也可以受光的控制。   · 光电晶体管的外形,有光窗、集电极引出线、发射极引出线和基极引出线(有的没有)。   · 制作材料一般为半导体硅,管型为NPN型,   · 国产器件称为3DU系列。   · 光电晶体管的灵敏度比光电二极管高,输出电流也比光电二极管大,多为毫安级。   · 但它的光电特性不如光电二极管好,在较强的光照下,光电流与照度不成线性关系。   · 所以光电晶体管多用来作光电开关元件或光电逻辑元件。   · 正常运用时,集电极加正电压。因此,集电结为反偏置,发射结为正偏置,集电结为光电结。   · 当光照到集电结上时,集电结即产生光电流Ip向基区注入,同时在集电极电路即产生了一个被放大的电流Ic(=Ie=(1+β)Ip)β为电流放大倍数。

网友E:
因此,光电晶体管的电流放大作用与普通晶体管在上偏流电路中接一个光电二极管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F:
常见光电三极管有3DU0~7型、3DU11~51型以及硅光电三极管组合件   你自己选择吧  呵呵

网友G:
选择三极管时主要看看它的放大倍数能满足需求吧

网友H:
什么样的光源呢,光电三极管够用吗

网友E:
灵敏度要高,反应速度要快,有专门的硅光电池了,都不用光电三极管啦。

网友I:
可以采用多路的光源接收器来实现,这样对光源接收器的灵敏度要求就不是那么高了。

网友E:
可以试试用光敏电阻。

网友G:
光电晶体管的电流放大作用跟普通的是一致的

网友J:
这些话重要的参数的都要注意下的

网友K:
光电三极管相比光电二极管除具有光电转换的功能外,还具有放大功能,在电路图中文字符号一般为VT

网友L:
应注意按参数要求选择管型

网友M:
要求灵敏度高,可选用达林顿型光敏三极管

网友N:
光敏三极管的暗电流必须小于0.1nA.

网友O:
光电三极管的灵敏度高。

网友P:
都必须加上一个运放。

网友Q:
你所指的拐点电压是不是PN的门槛电压?

网友R:
光电三极管要设置工作点,比较麻烦

网友S:
不能用硅这样的间接禁带半导体。

网友R:
光敏电阻比光敏三极管的反应时间要长

网友N:
防止信号出现截止失真的情况。

网友K:
光电三极管比光电二极管灵敏得多

网友T:
当光照强弱变化时,电极之间的电阻会随之变化。

网友R:
以交换动作为目的之光敏三极管

网友U:
选择光电三极管比较好,它的光电流为MA级的

网友V:
要求响应时间快,对温度敏感性小

网友W:
光敏三极管,通过偏置取得合 适的工作点,提高光电流的放大系数

网友R:
可以采用光电耦合器,也很适合

网友X:
光电三极管的基极都不用

网友Y:
通常后面都要加放大,现在几乎都是集成电路,不需要前面先进行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