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读取W25Q32

楼主(2020-12-15):
我现在用SPI FLSAH存储了一幅480*272的图片,总计255KByte。我用硬件SPI2,SPI时钟为18MHZ。但是读取SPI FLASH去显示一幅图片竟然要1秒时间,之前用SD卡也就500-600ms的时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SPI FLASH是不是读取速度比写入速度要慢很多,我用SPI FLASH烧写工具在电脑上读取整个W25Q32要将近40秒时间,是不是SPI FLASH的读速度不够快,我已经对SPI FLASH采用快速读的命令了,还是读出来比较慢,比SD卡还慢,我开始以为会比SD卡快很多。

楼主:
快速读SPI函数
void SPI_FLASH_BufferRead(uint8* pBuffer, uint32 ReadAddr, uint16 NumByteToRead)
{
    SPI_FLASH_CS_LOW();

    SPI_FLASH_SendByte(W25X_FastReadData);
    SPI_FLASH_SendByte((ReadAddr & 0xFF0000) >> 16);
    SPI_FLASH_SendByte((ReadAddr& 0xFF00) >> 8);
    SPI_FLASH_SendByte(ReadAddr & 0xFF);
    SPI_FLASH_SendByte(Dummy_Byte);
    while (NumByteToRead--)
    {
        *pBuffer = SPI2_Send_Byte(Dummy_Byte);
        pBuffer++;
    }
    SPI_FLASH_CS_HIGH();
}
SPI2初始化
void SPI2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

网友A:
通过示波器可以看到,每读完一个字节,大概有5~6个空闲clk,也就是说这5~6个空闲clk被浪费了,使用DMA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另外操作W25Q32最快速度可以达到40MHz的

网友B:
SPI FLASH是不是读取速度比写入速度要快很多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楼上的办法, 用示波器捕捉一下, 看看哪里浪费了时间

楼主:
如何提高SPI2的速度,SPI2来自APB1,APB1速度最高是36MHZ,而且最低分频是2分频,所以是不是SPI2最高只到18MHZ

网友D:
换芯片,F4系列

网友E:
好像是要慢一点的;
最快就是用QSPI总线

网友F:
使用FATFS系统吗?

网友A:
以前只是在sd卡中读取数据,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

网友G:
代码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H:
spi还有快读和慢度?

网友I:
是不是有别的时序拖延了啊

网友J:
spi不可能太快啊

网友K:
用并口能不能快点

网友L:
Flash本身就不是设计用来存储文件数据的 程序这种小的编译且快的才是flash用武之地

网友M:
读取比写入快把好像 但是用存图好像是用错地方了

网友N:
程序优化下,用SPI1 开到36M,速度不会很慢吧,所有读SPI 直接寄存器操作,只读应该最少要2M以上

网友O:
SPI是单IO数据线,SD卡数据线IO有几个。

网友P:
不应该比sd卡速度慢的

网友Q:
实际测试的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R:
是的  确实有浪费的时间空隙

网友S:
这种间隔累计起来就很客观了

网友T:
这个好像有专门的文档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