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热问题

楼主(2020-12-15):
PIC18F25K80单片机  做电源的    25K80单片机经常在高温时大约单片机表面温度65度左右不工作

楼主:
CAN通讯接受失败  导致机器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之前听说该软件可以解决此问题  希望有经验的工程师给予解决

网友A:
先把WDT和BOR分别关掉测试

网友B:
不能排除问题的话,再加上一些测试代码让某个空余IO输出方波等方法来诊断

网友A:
来确定究竟是MCU程序不运行,还是只是CAN通信不正常

网友C:
问题缩小范围后再分析。65C温度应能正常工作。

楼主:
低温的话使用都没有问题  一到高温环境就不行   换了扩展级的芯片也不行

网友D:
使用什么时种?时钟精度有检查吗?

楼主:
内部时钟  准备尝试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E:
我做工业用通用保护板也出现过,应该是电路屏闭没有做好,CAN通信干扰

网友F:
产品可靠性不是单单靠某一方面就可以随意解决的

网友G:
CAN通信敢用内部RC时钟源

网友H:
CAN通信,要求不同节点之间的时钟误差在一定范围内,才可以同步通信。

网友I:
如果是RC振荡器,误差很可能超标,即使软件微调,这样的产品也不敢批量出货。

网友J:
换个有源晶振试试看。

网友K:
CAN baud rate 的误差需要<1%.
内部时钟的误差本身就可能>1%

网友L:
再加上温漂,高温工作不正常是很有可能。

网友M:
可以尝试用软件的方法解决温漂的影响,

网友N:
但还是建议用外部晶振,并且要用高精度的晶振

楼主:
软件的方法  如何解决   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O:
CAN通讯用内部时钟应该是不太容易被人接受的

网友P:
发热的问题,可能和你内部时钟的倍频有关,尝试降低倍频看是否还发热。

网友Q:
关于题目中讲的发热问题,我的理解是,这个电源产品工作时功率部件导致内部温升。其实并不存在芯片自身发热过量的问题。

网友E:
这个要用高精度的外部晶振才行

网友R:
楼上几位说的是,CAN通讯一定要用独立晶体时钟,内部RC在全温范围下的误差还是很大的。

网友M:
有很简单的办法可以验证是否为时钟,降CAN速率到几十K级别试试,如果能承受的高温范围大于你原来的范围,那就百分百是时钟原因了。

网友H:
同时,CAN底层注意采样点  相位段  传播段  的分配。对于不同线缆   温度容忍 等都有帮助。

网友S:
65℃还不至于这样啊

网友T:
是不是已经烧毁了啊

网友U:
使用外部有源晶振

网友V:
can对晶振的 要求比较高

网友W:
可能是连接晶振的那个引脚连接不牢靠

网友X:
检查一下是不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