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程序为何丢失

楼主(2020-12-15):
IDE:IAR

u口仿真器仿真时,程序正常。但是退出Debug时,断电拔掉usb接口和JTAG口。从新上电,仿真时的程序为何丢失?

楼主:
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http://wenku.baidu.com/view/c727533231126edb6f1a102a.html

网友A:
我习惯直接把程序烧到芯片中,看实际效果

网友B:
同意楼上,直接烧录程序到单片机的FLASH,看实际运行情况

网友C:
应该不会丢失吧
你用一些经典程序测试一些看看

网友D:
一般烧程序   都是直接下载到单片机内部   楼主

网友E:
其实话说   单片机直接烧写  并没有什么问题   单片机的flash直接可以烧写很多次   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Debug时程序就是在flash中仿真。

楼主:
这个 不可能吧  ,Debug时程序就是在flash中仿真。就是下到Flash里的啊

网友F:
我想说的是仿真的程序的丢失是非常正常的,你仿真完推出的时候有可能硬件上造成了程序的丢失的

网友A:
最好是直接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去的,这样再次上电的就不会出现你这问题的

网友G:
下载到ram了吧。

网友H:
程序丢失?是在做编译仿真的时候没有设置直接的写入到相关的flash中的?

网友D:
这个在进行仿真的时候需要注意电源的稳定性。

网友I:
这个看下的,这方面的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J:
程序的丢失是在写的时候没有注意电压等因素的影响还是?

网友J:
还是这个flash的本身存在缺陷的,这个可以更换一个芯片的再对比读写测试下的。

网友I:
程序没有烧到单片机的FLASH

网友E:
编译仿真的时候没有设置直接的写入到相关的flash

网友K:
固化在ROM里的程序?

网友L:
单片机内部的程序可能会被破坏

网友M:
单片机还有一的性能参数就是 抗干扰能力

网友N:
电磁干扰,工作电压不稳定,都有可能引起程序丢失。

网友O:
遇到FLASH保存的数据丢失问题,单片机的程序就丢了。

网友P:
受电源浪涌、电磁干扰等影响

网友Q:
程序跑飞了?

网友R:
有可能是上电复位电路不合适

网友S:
可以考虑检查电源的电压和平稳度

网友T:
调试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U:
FLASH也会可能出现数据被篡改的可能性。

网友V:
一般不会改变和丢失。

网友W:
程序跑飞也可能异常改写了FLASH,造成程序丢失。

网友X:
擦除了内部的程序?

网友Y:
强电磁干扰,一般的电磁干扰会让程序跑飞,复位后能正常工作

网友Z:
或许你的程序并没有完整下载

网友AA:
msp430一般没有ram运行吧。

网友Q:
程序有可能跑到未知看门狗复位了

网友AB:
电源启动太慢,超过单片机复位时间

网友AC:
程序运行不对?

网友I:
时钟电路选择原则都有哪些啊

网友AD:
不会吧,这么奇怪,配置选项里面勾选下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