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调用DCA输出想要观察的变量?

楼主(2020-12-15):
使用2.0版本的马达库,买来的板子,换了一个电机后无法启动,想请教一下如何调用DCA输出想要观察的变量?

楼主:
是使用   MCDAC_Update_Value(USER_1,variable_name1)  这个函数吗?

楼主:
如果是要怎么使用?USER_1是什么?

网友A:
我记得ST自己出的有个开发板带电机的,你买的二手板子会不会有毛病

网友B:
你换的电机硬件参数一样吗,这可不是方波驱动,找到BEMF,最不济也能启动?
你跑的FOC是带Hall的还是不带?

网友C:
从问题上看, 我担心, 这个电机库要怎么配置你的应用参数, 或许楼主还没有搞清楚

楼主:
因为只是要求恒速,其它暂时没有要求,所以只改了头文件中的参数,但是需要调节dq的电流环,要用DAC对比

楼主:
无HALL,无感,恒转速即可

网友A:
通过PA4输出

网友D:
两个电机驱动方式不同?

网友E:
请问 dca是什么啊

网友F:
功率够不够呀

网友G:
我记得好像st有相关的开发板

网友H:
我认为你的开发板应该是有问题的,不然不会这样的。

网友I:
马达库适用多种型号的产品吗

网友J:
如何确定驱动功率的大小啊

网友K:
dac不能直接驱动什么的

网友L:
电机并不是单纯的方波驱动方式

网友M:
硬件上是如何连接的啊 使用的什么驱动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