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没有USB模块,直接通信

楼主(2020-12-15):
网上看到的都是Labview 与STM32的链接,都是串口转USB的,那么,现在有没有USB模块,直接通信?

网友A:
用usb 接电脑,走串口协议.又快又好.为啥不用呢?我的 usb 教程就推荐这种方式.这叫借驱动..几乎是免驱

楼主:
走串口协议。

嗯!

你的意思是 计算机上 出现的是COM口吗?

还是说USB走N-8-1的

网友B:
直接usb更方便,labview对usb的支持也是不错的,有专门的插件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那个可以直接驱动变编程了,听说以后MATLAB也可以开发单片机。

网友D:
你直接写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E:
USB协议模块吗?

网友F:
USB转TTL PL2303HX模块

网友G:
Cypress公司的USB M8系列和enCoRe USB系列芯片

网友H:
单一功能的USB设备芯片?

网友I:
CH374: 通用USB接口芯片

网友J:
CH375最简单的

网友K:
STM32 众多系列的 MCU 中,USB模块很多有具有的

网友L:
串口 升级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M:
集成MCU的也有很多的。

网友N:
在通用微控制器的基础上扩展了USB功能

网友O:
stm32也有携带usb功能的 。

网友N:
CY7C68013a试试看。

网友E:
CH375: 通用USB接口芯片

网友P:
单片机加外加芯片的形式

网友Q:
USBHOST接口模块─USB118AD。

网友R:
高性能高可靠性USB转串口模块

网友S:
感觉用usb不稳定呀

网友G:
还没有弄过usb这块

网友T:
可能模块本身就封装通讯转换了电路了

网友U:
有专用的这种芯片

网友V:
自己写一个驱动 呵呵呵

网友W:
没有考虑过这种转换方式

网友X:
有现成的芯片吗  需要搭建外围电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