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1A P0口设成输入后都不到高低电平

楼主(2020-12-15):
我在调试的板有3个按键,分别是P00,P02,P10,外部电路是上拉10K到5V,下接1K到按键再接地,按键按下的时候是0.7V左右,不按是5V,但是只有P10能正常都到高低电平,P00,P02一直读到低电平,P00,P02的第二功能是AD和外部中断,但是我都关闭了这些功能。
void        MCUinit(void)
{
        EA=0;
        FLASHCON = 0;
        CLKCON=0x20;

        IPL0 = 2;
        IPH0 = 0;

        TCON=0;
        TR0=0;            //停止T0定时器
        ET0=0;            //禁止T0定时器

        TMOD=0x01;
        TH0= HIBYTE(T0_125US);
        TL0= LOBYTE(T0_125US);
        ET0=1;
        TR0=1;

///***************************************
//AD初始化设置:
//  ADC时钟周期=8Tsys
//  通道设置AN1、AN2、AN3为ADC口
//****************************************/
        ADT=0x6E;
        ADCH=0x00;    //作为普通IO口

///***************************************
//外部中断初始化设置:
//  INT2、INT3下降沿触发
//****************************************/
        EXF0=0x10;
        IEN1=0x04;
/*************************************************************************8
ADC初始化
***************************************************************************/
        ADCH=0x00;   //作为普通IO口
        ADT=0x6E;

        EA = 1;     //允许中断
}

void        PortDir(void)
{
        P0        =        Bin(11110111);//P0_2为按键输入,设置初始状态为1
        P0CR  =        Bin(01111000);//P0_2为按键输入,设置为输入
        P0OS |= 0X30;
//++++++++++++++++++++++++++++++++++++++++++++++++++++++++++++++++++++++=
        P1          =        Bin(00000001);//P1_6直流电机12V电源
        P1CR        =        Bin(01111110);//P1_6直流电机12V电源
//+++++++++++++++++++++++++++++++++++++++++++++++++++++++++++++++++++=

        P2          =        Bin(11110000);//P2_4为PWM0输出,设置初始状态为1
        P2CR        =        Bin(00011111);//P2_4为PWM0输出,设置为输出
//++++++++++++++++++++++++++++++++++++++++++++++++++++++++++++++++++++++++++++++

+++++++=
        P3          =        Bin(00000000);
        P3CR        =        Bin(00000011);
//++++++++++++++++++++++++++++++++++++++++++++++++++++++++++++++++++++++++++==
//上拉设置
        P0PCR        =        Bin(00110000);
        P1PCR        =        Bin(00000000);
        P2PCR        =        Bin(11100000);
        P3PCR        =        Bin(00000000);
}

main(void)
{
        Delay(100);     //系统启动延时
        MCUinit();      //MCU初始化
        Delay(100);
        PortDir();
        Delay(100);
    while(1)
        {
                if(Flag2ms)
                {
                        Flag2ms=0;
                        RSTSTAT = 0x00;        //2730.6ms 清看门狗
                        KeyScan();
                        if(Key1)
                        {
                                LD2=0;
                        }
                        else
                        {
                                LD2=1;
                        }
                        if(Key2)
                        {
                                LD2=0;
                        }
                        else
                        {
                                LD2=1;
                        }
                        if(Key3)
                        {
                                LD2=0;
                        }
                        else
                        {
                                LD2=1;
                        }
                }
        }
}
LD2是外接的一个LED,=0就亮,=1就灭,我分别测试了Key1,Key2,Key3三部分按键程序,只有Key3不按的时侯LED会亮,按下时,LED灭了,Key1,Key2一直都是灭的

网友A:
检查下电压,说不定也是零呢

网友B:
P0上拉没有开启

网友C:
“SH79F161A提供30位位可编程双向I/O端口。端口数据在寄存器Px中。端口控制寄存器(PxCRy)控制端口是作为输入或者输出。当端口作为输入时,每个I/O端口带有由PxPCRy控制的内部上拉电阻(x = 0-3, y = 0-7)。”

楼主:
原因找到了,在别人电脑上编译下载是没问题的,是keil软件问题,重装后编译下载就好了

网友D:
你需要检查一下keil的软件版本的,看看是什么版本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