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79F163定时器计算值与实际相差太大

楼主(2020-12-15):
SH79F163定时器计算值与实际相差太大

网友A:
看看你的设置

楼主:
CLKCON=0x80;    //Bin(00000000);
CLKCON|=0X08;
delay(100);
CLKCON|=0x04;
EA=0;
TH1=0x60;
TL1=0x00;
TR1=1;
ET1=1;

网友B:
定时按照多少ms计算的

楼主:
但是实际比他快几倍

网友C:
TMOD设置成多少了?

网友D:
肯定是分频率设置错误了

网友E(2024-08-13):
时钟源不准确?

网友F:
硬件老化或损坏

网友G:
在配置定时器时,如果寄存器的设置不正确,如预分频值、计数模式等设置错误,将会导致定时器的工作不符合预期,从而产生计算值与实际值的偏差。

网友H:
软件算法问题

网友I:
定时器在工作过程中可能受到外部信号的干扰,如电磁干扰、电源波动等

网友J:
检查和校准时钟源

网友K:
使用屏蔽罩、滤波器等试试减少干扰

网友L:
晶振频率多少啊

网友M:
温度变化可能影响晶振的稳定性,导致定时器频率的漂移。

网友N(2025-09-25):
SH79F163 定时器计算值与实际相差大,可能是晶振频率不准或未校准;定时器预分频系数、工作模式配置错误;中断服务程序耗时过长也会影响。需核对晶振参数,检查配置寄存器,优化中断处理,确保计数周期计算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