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外部晶振起振

楼主(2020-12-15):
STM32F407ZG 外部晶振是要程序启动还是MCU上电即可起振

楼主:
MCU没有写任何程序

网友A:
你当然要配置STM32F407ZG在 外部晶振模式了。

网友B:
意思是还是要在程序中启动 外部晶振才能起振?

网友C: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__HAL_PWR_VOLTAGESCALING_CONFIG(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1);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4;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16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4;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5)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网友D:
默认使用内部晶振,使用程序

网友E:
程序执行后才转到外部

网友F:
当然是上电起振了

网友C:
当然是上电了

网友G:
一定是上电呀 没有疑问

网友H:
无论是外部还是内部 都是上电起振啊

网友I:
上电起振,然后用程序设置成你需要的主频,例如,如果你外接12M晶体振荡器,上电后你会在OSCOUT引脚上看到12M频率的信号,然后你设置内部PLL的倍频系数及个子系统的分频系数得到你需要的主频及各子系统的时钟信号。

网友J:
你的启动代码需要配置成外部晶振,不然的话,默认的是内部晶振的。

网友K:
肯定需要程序配置启动啊

网友L:
只要上电 就可以起振了吧

网友M:
跟mcu写不写程序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N:
外部晶振上电即可起振

网友O:
内部晶振跟有没有程序有关系吗

网友P:
难道内部晶振也是上电就起振吗